浅测一个太阳能庭院灯

楼主(2019-08-05):
        这灯是回乡下亲戚家看到的,听亲戚说这是一种太阳供电的庭院灯,难道这就是传说中达闻西发明的太阳能灯,看着包装什么的都还在,便拿回来测试,开开眼。
        包装盒都还有:

全套:

灯,15W:

太阳能板,宽度约19mm:

长度(或者叫高度)约21mm:

这个是太阳能板背面唯一一块,开始以为里面有电路,以为是个适配器:

卡扣结构的,掰开,原来就是一接线盒:

全部接好,灯头里有盏待机灯一闪一闪的:

把太阳能板与灯连线拉开,测试下。非日照状态下,3V多:

下午3、4点的太阳照射下,近6V:

放在窗口晒:

晒了一个多小时,把太阳板拿回来,却发现灯亮了,原来这灯是光控的,当把太阳板背光时灯就亮(前提是太阳能板经日照存有电了)。这是光控测试,用纸板把太阳能板盖住,灯马上亮了:

问亲戚,才知道还有一个遥控器的。果然在这看到一枚遥控接收管:

应该是当初用遥控打开过,灯处于待机状态了,否则还真不知道怎么开灯。因为是设计户外使用的,防水设计,装配有点紧,就不破坏了。
每帖一题:如果没有遥控器的情况下,如何把灯打开?

网友:
我没有庭院

楼主:
装什么城里人?

网友A:
顺便再测一下太阳能板短路电流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再测一下太阳能板短路电流噻

会不会把太阳能板损坏呀?

网友B:
同款  24元买的好像   已经加18650电池  加充电板 可以给手机充电  测试  中联小风扇直接 接太阳能板 一档可以正常 转 电流500ma

网友:
老哥这表笔真是历经沧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  24元买的好像   已经加18650电池  加充电板 可以给手机充电  测试  中联小风扇直接 接太阳能板 一档 ...

有发帖吗?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发帖吗?学习一下。

没发帖  很简单的并联几节18650 到原来的灯上面接线出来  加充电宝 里面的充电板就行

网友C:
可以改成手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改成手动的

户外防水封装的,不折腾了。

网友(2020-07-23):
现在价格便宜很多了,当年很贵哦,没办法就只能自己做了。

网友(2020-10-07):
太阳能板晒一会直接拔掉线插头灯就亮,这个功率标的实在,别家基本标80W左右

网友:
我塞了一个手机电池进去  算起来差不多1900mah 够用挺久的

网友(2020-11-09):
哇塞!太阳能电池的大白边子也太大了吧!

网友(2020-12-22):
2W的板子,最大电流0.33,一天能充多少呢,遇到阴雨天多的就GG:lol:   这一般配3W的多,效果就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