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对vga延长器没想到很贵

楼主(2019-08-05):
挺好的东西 vga usb 音频转网线延长传输 本以为没多贵 淘宝一看竟然300多 好可惜是坏的

接收端的接口

旋钮可以调节图像

发射端的接口

可惜只有usb2.0接口  不过鼠标键盘够用了

拆解开始 首先看接收端

接收端特写  现在故障usb失效坑啊

接收端的背面

继续拆解 拆解发射端

发射端无故障  主板特写

发射端背面的样子一样简洁

全贴结束 谢谢观赏

网友A:
这个好像坏了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坏了修好了?

没有修好  7805实际是供电的  跟usb没有关系  其实这货就是5v供电

网友B:
KVM延长器(Keyboard Video Mouse),其实video理解为VGA更好,根据品牌和延长距离价格也不同。所以上面的usb只是用来延长键盘鼠标的,还有一种ps2的延长器,我以前给机房布线的时候最后kvm切换出来的信号都是用这玩意延长出来,台湾宏正的一套一千多。其实这东西也快落伍了,毕竟VGA信号已经不是主流。

网友:
简化版,少了好多元件

网友:
没牙膏了,明天再说。,

网友:
这东西结构很简单,就几个缓冲器而已,现在用上KVM了,DVI的,效果好多了,毕竟DVI本身就是数字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修好  7805实际是供电的  跟usb没有关系  其实这货就是5v供电

有7805的存在,外接电源最少7V起跳。

网友:
比较新的都是可以设置ip地址的,可以用一个发射多个接收,可以接到交换机上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KVM延长器(Keyboard Video Mouse),其实video理解为VGA更好,根据品牌和延长距离价格也不同。所以上面的u ...

正经机房用的东西就没有便宜的,Aten四口的一体KVM,二手的也卖好几百

网友C:
又是凉席背景,说好的工作台呢?

网友D:
怀疑是有其它芯片击穿了,接上电流表,挨个拆芯片看看电流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是凉席背景,说好的工作台呢?

工作台不存在的   业余选手随遇而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怀疑是有其它芯片击穿了,接上电流表,挨个拆芯片看看电流下降

电流表不存在的   热风枪不存在的  我怀疑多脚芯片问题

网友:
我用过二切一,看着差不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KVM延长器(Keyboard Video Mouse),其实video理解为VGA更好,根据品牌和延长距离价格也不同。所以上面的u ...

KVM且淘汰不了呢。毕竟目前还没见到哪个厂家的服务器,有VGA以外的显示器接口。对一个纯商用产品来说,没有显卡,显存只能共享,而且连显示器都几乎用不到的东西,配个高端显示器接口,也就是个浪费嘛。

网友:
还行啊,还可以啊,不算很差。

网友F:
这东西这么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这么贵啊

我也没想到啊  换新的才知道 一对300m传输的400多 100m也要3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KVM且淘汰不了呢。毕竟目前还没见到哪个厂家的服务器,有VGA以外的显示器接口。对一个纯商用产品来说,没 ...

dell的低端塔式服务器,已经没有VGA了,DP和HDMI倒是都有。不过主板预留了VGA接口,也是为了和老机房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