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智能电表实测T12焊台冷态和热态时加热功率!

楼主(2019-08-05):
根据资料,T12冷态电阻8-8.4欧,热态电阻26.9欧(数据是网上找的,大差不差吧,不一定很准确),接上智能电表,测试开机时加热功率最最高时77.2W,24*24/8=72,再加上开关电源和控制板的功耗大概3-4W,基本和电表所测功率相符合!
烙铁恒温后,保温的加热功率,电表显示22W,24*24/26.9=21.4W,  也基本和电表差不多吧!

网友A:
哥,恒温时并不是全功率加热,这个测试方法一点都不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恒温时并不是全功率加热,这个测试方法一点都不科学!

哪里不科学了?  不就断断续续加热吗? 频率很低的,测MOS管导通时的功率很容易捕捉到!

楼主:
然后,我对比了936焊台(1321发热芯),冷态开机最高功率108W,恒温后加热功率30-40W,单从功率上看,似乎936更有优势,T12是不是因为烙铁和发热芯一体的,热传导效率更好,所以,回温快,升温快?

网友B:
T12的发热丝阻值基本是恒定在8欧姆,要是接上24V电压,一会儿烙铁头就能烧红,这时候马上用万用表测阻值就知道了。

网友C(2020-04-20):
其实一直都是满功率运行的, 只不过恒温是通过通电时间长短决定的,简单说就是方波, 用可调电源就可以看出来了,一下3A一下0A  白菜白光对发热芯寿命影响很大  比原装焊台短命一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一直都是满功率运行的, 只不过恒温是通过通电时间长短决定的,简单说就是方波, 用可调电源就可以看出 ...

不只1倍,至少是1000倍,白菜白光容易受干扰,在干扰大的情况下容易烧红,烧个几分钟,发热芯就失效了。

网友D:
T12,老站帖子很多,实际上焊台用不了控温这么准确!T12烙铁头太贵了!

网友:
你做这个功率计不是很方便,你可以看看我做这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0717&mobile=2

网友:
引用 网友D:
T12,老站帖子很多,实际上焊台用不了控温这么准确!T12烙铁头太贵了!

没觉得贵啊,15元可以买了,达到原厂性能的90%以上。936的3元到5元都有,只能达到原厂性能的30%左右。买全套,肯定936便宜,性能是原厂888d的30%。国产T12全套180,用起来比951方便,性能不相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T12的发热丝阻值基本是恒定在8欧姆,要是接上24V电压,一会儿烙铁头就能烧红,这时候马上用万用表测阻值就 ...

一、楼主所述T12发热丝热态电阻26.9欧,的确有误,勉强可以理解成是一个等效电阻。
二、你说的发热丝阻值基本恒定在8欧,直接24伏供电,短时间就能烧红,这都没错,但这个时候,趁热用万用表测阻值的话,也不是8欧,可以说,你没有实际测过,或者深入考虑过这个问题。
三、问题出在,这个T12的发热丝,是有热电偶电动势的,相当于一个电阻,被串联了一个零点几伏的电池进去,电阻就不能用普通的万用表测量准确了,你会发现,交换红黑表笔,得出的电阻是不一样的。
四、回过头再看楼主说的热态电阻26.9欧,可以说,在万用表,量程,温度等各方面是一个恰巧组合的时候,也是可能被实际“测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