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英雄帖:感谢水表君-不磊哥,完美解决!单片机点阵时钟,改秒点!...

楼主(2019-08-05):
感谢雷锋:水表君-不磊哥,完美解决!

有一点阵钟,如下图,想让秒点不闪动,固定显示,无奈技术水平不够,请高手指导,愿奉上源代码,供大师研究''!

楼主:
哈哈哈哈图发起不了

网友A:
这个应该简单的,发源码上来看看吧

网友:
目测最少可以改一个字就行了,多的可以把闪的代码删掉

网友B:
这个不简单??不用改代码,只需把秒点的八粒发光二极管与驱动线路断开并单独供电,用电阻限流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简单的,发源码上来看看吧

这个不简单??不用改代码,只需把秒点的八粒发光二极管与驱动线路断开并单独供电,用电阻限流即可。

网友:
如果有源码,我也想分享一份。谢谢。

网友:
改源码不是问题,怕是你找不到程序下载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简单??不用改代码,只需把秒点的八粒发光二极管与驱动线路断开并单独供电,用电阻限流即可。:titte ...

这方法简单有效!

网友:
发给我给你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简单??不用改代码,只需把秒点的八粒发光二极管与驱动线路断开并单独供电,用电阻限流即可。:tit ...

简单粗暴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简单??不用改代码,只需把秒点的八粒发光二极管与驱动线路断开并单独供电,用电阻限流即可。:titte ...

高,这才是最快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简单??不用改代码,只需把秒点的八粒发光二极管与驱动线路断开并单独供电,用电阻限流即可。:tit ...

你这个也太简单粗暴了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简单??不用改代码,只需把秒点的八粒发光二极管与驱动线路断开并单独供电,用电阻限流即可。:titte ...

不行,字体变动后秒点位置不固定

网友C:
单片机用的是stc还是stm啊?源码是C语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用的是stc还是stm啊?源码是C语言么?

c语言高手解绑

楼主:
你的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
3210300982@QQ.com,可以发来看看

网友:
没事,哈哈,不谢不谢

网友:
有看代码的工夫都可以重新写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