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弃坑了,已解决;IS917工具支持颗粒提示不支持的flash

楼主(2019-08-05):
黑片白片工具都这样,flashdatabase里有这个颗粒的信息,自己也修改过,但是都是能认出来,但是看不到总ce数,提示不支持该flash
海力士的H27QDG8T2B8R,16nm mlc

找到了老站里的这个帖子银灿IS917添加其它闪存的方法
按照帖子里的说法
原因还有一个重要文件没有改,在seting.set文件里,如图,如原DATABASE里已有相关的FLASH,
在相应的部分改动就可以了,其它不用改,例,如原FW105版supportnumber  是5,19,26
而FW106版的是21  ,结果不支持PF29F64B.......,把它成5,19,26,进入后就自动支持了
我就去查了一下setting.set,发现本来就是5,19,26,
但是机智如我能被这种困难吓倒吗?我就把最后的26改回21了,如下图所示

大功告成,工具能顺利识别了

但是
我在准备量产的时候提示我check idbt table fail,尝试erase all,也提示我read idbt table fail
sorting一下就就好了,可能是以前用慧荣清空把原厂坏块信息抹掉了

sorting一下之后量产,一切正常,速度也中规中矩,更神奇的是没量产之前插3.0接口需要插一半,灯灭了再全部插进去才能识别,量产完之后居然正常了,真是有意思啊

根据原厂坏块量产跑圈有2m的坏块,用正片工具扫描时间太长了,一个小时才走了1%,用黑片工具等了一个多小时,告诉我量产失败,弃坑不玩了,贴到3271要上面玩吧!银灿只适合贴东芝

网友A:
我比较奇怪,CE分布怎么是这样?
我今天焊了个4CE颗粒到3281上,CG识别CE0和CE2,CE1和CE3是空的,但量产软件识别4CE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比较奇怪,CE分布怎么是这样?
我今天焊了个4CE颗粒到3281上,CG识别CE0和CE2,CE1和CE3是空的,但量产软 ...

正常双贴2ce就是02吧,难道是跳线问题?

网友B:
1CE双贴的话 那就是跳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CE双贴的话 那就是跳线的问题

1ce双贴的啊,也不知道917的跳线是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1ce双贴的啊,也不知道917的跳线是啥

上板子的图片,还有你哪个淘宝店买的一般主页上都有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板子的图片,还有你哪个淘宝店买的一般主页上都有说明的

只有东芝闪迪和imft的说明,根本就没提到海力士,对海力士妥妥的嫌弃
直接贴7ddl毫无问题

网友B:
海力士的话还是sm3268 这类的支持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力士的话还是sm3268 这类的支持好一点

手上917有十来片,想给它贴了,看来还是不行啊

网友C:
这是我按照这帖子[[银灿] 如何添加参数让银灿IS903支持自己的Flash颗粒-小白晋级+备忘  ]修改的文件,试试替换到量产工具里看看.
试试不会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按照这帖子[[银灿] 如何添加参数让银灿IS903支持自己的Flash颗粒-小白晋级+备忘  ]修改的文件,试试 ...

我记得有个903的帖子说还要改哪里才能支持但是我找不到了,你说的这个帖子没有效果
更新,不是903我记错了了,原来就是917,我查到帖子了

网友C:
原来你没改啊!,那帖子包括我和你就只有3人回复.其实不用在意那些数字的,直接删除也可以达到同样效果,然后IDBT错误也可以用同样方法解决.直接搜索SET文件里的IDBT关键字,然后把等号后面的数字删掉就可以不报错了.当时我就是用这方法改了个支持L06B的软件出来,我自己可以用但是发给别人用会报错.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总结一下经验在新站出个教程贴就好了,不用每次搜索旧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你没改啊!,那帖子包括我和你就只有3人回复.其实不用在意那些数字的,直接删除也可以达到同样效果,然后ID ...

忘了帖子怎么找了,按着903搜不出来。白片工具sorting再开卡速度慢的要死,,一个小时sorting-write才5%,换成黑片工具又是各种不支持,这在折腾

网友(2019-09-17):
老站那个添加其他闪存的帖子,我因为没有邀请码没法注册看不到,能帮忙给说下吗

网友(2019-10-25):
我也有这样的U盘   主控闪存一样,能不能把量产工具发我,我没看懂改哪里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工具发我,我也有同样的U盘,我没看懂怎么改。

网友:
楼主能不能发改好的工具发我,我也有一样的U盘,没看懂怎么改

网友D(2021-04-01):
但是
我在准备量产的时候提示我check idbt table fail,尝试erase all,也提示我read idbt table fail
sorting一下就就好了,可能是以前用慧荣清空把原厂坏块信息抹掉了
这句话我看不懂,我也遇到了,教教我,救救我啊大佬:cry

网友:
把那几个数字都删掉,就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是
我在准备量产的时候提示我check idbt table fail,尝试erase all,也提示我read idbt table fail
sort ...

sorting那里选择scan id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