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我的cpu是不是要爆炸了呀!!!!!

楼主(2019-08-05):
我的cpu是不是要爆炸了呀!!!!!

这逆天的核心电压,肿么办?????

刚装完系统win8.1 ,win7pe下也是如此高。官方说这个cpu核心电压应该是1.06v 的啊。
百度图片这个cpu核心电压也是1.06v

主板bios最新了

amd主板驱动也是最新了。

逆天的核心电压,肿么办?????逆天的核心电压,肿么办?????逆天的核心电压,肿么办?????逆天的核心电压,肿么办?????

网友:
赶快,吓得先玩一局吃鸡再说

网友:
感觉还是bug,你看12v电压值都显示成16.17v了。内存条是ddr3的话电压应为1.5v左右,这个显示的也不对,所有是bug的可能性比较大,温度正常就不用管它

网友A:
拆下CPU重装一下看看,也可能是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下CPU重装一下看看,也可能是主板问题

技嘉主板唉

网友:
我觉得就是真的,但是系统是有很强耐受力的,你的电源什么牌子的,建议换一个好的电源。

网友:
连两节南孚都不到 炸个毛啊

网友:
这时候考验鲁大娘的时候到了

网友:
你这个看着电压没一个正常的,搞不好都测得不准。

网友:
能正常用就行,测试软件越多,心病越多

网友:
先换个测试软件。

网友:
cmos里电压正常不?用万用表直接测量正常不?

网友:
温度不高无大碍,不行用手感觉一下。

网友B:
进CMOS查看一下CPU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CMOS查看一下CPU的电压

cmos是载入了出厂设置,看了电压选项是auto模式,显示1.4v,试过降压-0.4或-0.2,保存,重启电脑黑屏。清cmos才能开机。我也是摸不到头绪

网友:
试试半个小时不死机,就不用管。测试电压不准。我的也是显示2v多,工作一年多了。我的主板是q77,cpu是e3 1220

网友:
明显是测试软件问题

网友:
12v供电和内存的电压也不对啊,是不是主板传感器的bug

网友B:
引用 楼主:
cmos是载入了出厂设置,看了电压选项是auto模式,显示1.4v,试过降压-0.4或-0.2,保存,重启电脑黑屏。清 ...

以CMOS电压为准,怕AUTO不行的话,就手动选到1.4V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CMOS电压为准,怕AUTO不行的话,就手动选到1.4V上

试过手动设置,测试软件测出来依旧电压超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