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买了5个钢丝球+20190727

楼主(2019-08-05):
20190727
    昨晚是真热啊,屋里33°C,万幸,前天晚上就预备了毛巾,这回派上用场了,

    跟上班的时候一样,将毛巾弄湿了,或者往后背一搭,或者往前胸一甩,或者拿来擦汗,

    或者弄湿身上让电扇带走些热量,还是俩电扇一起开,仍然燥热难耐,早早休息,

    结果,一个钟头醒一次,5点半以后就算睡不着了,一看34°了,电扇都不起作用了,吹不吹都一样。

    唉,这鬼天气,我问候白头发小普他们全家七姑子八大姨们,你们米粒尖就作吧,

   成天这边打仗那边挑事,破坏环境最严重,地球还用得着200年?

   十年之内不逃亡也差不多了。有钱的别按空调了,直接买宇航服算了。

    早早的起来做饭,不到7点我就已经钻进洗手间了,

    7点多开始吃饭。不到7点半就走了,敢情这楼真有26层,我进去的时候正从26下来,

    以为得遇到经常在7点40前后遇到的那跑保险的衰锅,

    今天好,早了20分钟,遇到个浅色衣裙的MM,这住顶楼啊,简直要命啊,

    晒不晒不说,这赶上下雨闹天,接个闪啥的。就在头顶上头,咣当一下,火花四溅,吓人不?

    一路上,真是热的不想骑车子,身上燥热,到处都不得劲,好容易坚持到了门市,真不好受啊,

    开门,无活,又是一天,到门市待了半天,一抬头才8点03分,

    这一上午不容易熬啊,以前是出来就8点半了,那时候,一上午也容易过,

    现在好,一上午也是无聊,先是来个胖娘们,五十来岁,胖嘟嘟的,

    穿着黑底灰白各色的花的衣服,电动车带着俩小孩,大的十三四岁,小的也得十岁左右了,都下来,

    大的打前站,开门,那娘们拽外拽外的走过来,一张嘴就是,我那冰箱。

    我说,我这不修冰箱,这位倒也干脆,转身就走。

    11点多,先是牛来了,来的那个突然,就听见门一开,就说要往我这里搬个电视来修,

    我说你的电视没毛病,也就是信号线的事,早就让你媳妇给转转摁摁,这都一个星期了,还没解决呢,

    牛非认准是电视的事,我当时也有点急,刚写的东西,被他吓一跳,给差点就忘了保存了,我让他回去继续试,走了。

    随后,老爷子来,是老太太出去买鸡蛋,回来看到2号楼下扔出俩音箱,还是有源的,

    老太太豁出去了,一次一个给弄回来,把鸡蛋放楼里边也坚持把音箱给弄车库去了,

    这说实在的,使用的都是单声道w们,板子上集成了一对TO-220管子和菊花朝天的散热片,

    所有的,俩话筒W,高低音音量W都在一块板上完成,就是个单声道,

    可是又引出个RCA口,跟另一个音箱并联起来就是立体声,

    虽然不强,但是变压器还是看着不小,凑合吧,清理了电位器,装上,一切正常。

    中午回家,热得不行,下午2点以后阴天,也不知道下没下雨,

    反正4点多来的时候,已经很凉快了,到门市,隔壁送来今天的快递,是8.9买的那定时器,特点是时间和分都能设定

    还是无活,继续写东西,老爷子又来,将放了车库很久的那一体化的浴霸给弄来了,

    铝合金的面框,一个17寸的照明平板,一个数显温度计,就这俩东西,

    平板里边的灯条很窄,使用的比3014更长一点的米粒灯珠,坏了五六个,

    他们是几个并联后再串联,一旦有短路存在,就会一片不亮,

    更换了五六个3014上去,然后试试,大体正常,

    装上,调整松紧度,让灯光尽量均匀,修复,

    正弄着呢来了两口子,修红色电压力锅,说是进水不过电了,

    我打开看,不进水啊,倒是插座被怼回去一个针,于是,换插座,收20解决,微信转账。

    接着来个小伙子,前后脚,打发完这俩走,给他修,是个老式台扇,

    这电扇只有一个旋转4档开关,没别的东西,底座就这么简单,

    电机网罩都是老式的,网罩采用的还是那种用手拨动到位的那老网罩,

   可以看出用了很多年,现在毛病是转动无力,我以为是电机缺油呢,

    结果,人家不缺油,白拆半天,拆开发现怎么这么热的,电机烫手,

    通电测电流大概两三百MA吧,这也太离谱了,看着这电机可是好电机,

    铁芯厚达4-5CM,坐实的好东西,前后铝壳罩,应该是带轴承的,

    就这按说没个坏,但是,确实坏了,测那电容,1.2UF的,显示1.2还多点,

    最后只能判断,寿终正寝了,买新的吧,给他装上,白忙活,打发走吧。

    后来,继续弄灯,得弄个电源啊,最终,找了个6-14W可调的,

    其实是2个电源做在一个壳子里,并联的,取一个装上,电压42V大体正常,

    电流应该也不大,就这样吧,还没找到插头,只好先这样,

    那数显表也不过电,明明是220的,就是点不着,

    后来发现,684电容坏了,拆下11个脚的大屏,换上一个684电容,试机正常,总算都修上了。天黑归

楼主:
技术相关的照片都快用完了。看看人家卖家这态度,是不是值得现在的商家们学学。

网友:
板了个凳的

网友:
后面机顶盒板子吧?我拆过中九的就这样,VIPER12烧得比较多

网友:
中差评是解决不了我们之间的误会的

网友:
5个钢丝球都去马家买,你让实体店怎么办,不过马家有红包,用红包撸很实惠,坑多多也不错,今天进账不错,换电压力锅品字座收20

网友:
被富婆包养了?

网友:
你个大水货 哈哈

网友A:
比我强多了,我今天很背,给客户拆笔记本清灰,开机点亮正常,于是开拆,清完了不亮了,一测是USB口处有俩小电容短路了,拆掉就不短了,但是还是不上电,电流一会有一会没有的,后来确定是南桥和EC都坏了!我勒个擦!什么玩意!我踏马就清个灰,无奈,跟客户说清原委,最后达成协议是一人一半换主板吧!奈奈的,真实点背!

网友:
应该不是。

“遇到个浅色衣裙的MM,这住顶楼啊,简直要命啊”

遇到个mm怎么就能要命了?

网友:
其实,之前允许燃放烟火爆竹的时候经常买钢丝球拆钢丝通电来点燃鞭炮。不过自从今年开始全国禁止燃放后就没得玩了

网友:
太困。修一晚上电磁炉。刚折腾好,发现更新,看到后面把前面的都忘啦,这是困得不行啦!明天看账房吧

网友:
我这里没风屋里也很热,30度,只能开风扇。如果不开,身上的汗一会儿就冒出来了。还好12点时候刮起了北风,很凉爽,一会儿可以睡个好觉了

网友:
钢丝球几毛  看着不大

网友:
富婆快乐球

网友:
好邪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我强多了,我今天很背,给客户拆笔记本清灰,开机点亮正常,于是开拆,清完了不亮了,一测是USB口处有俩 ...

你遇到的客户真好说话。10个有9个客户都不会同意这个协议的。

网友:
唉,这鬼天气,我问候白头发小普他们全家七姑子八大姨们,你们米粒尖就作吧,

   成天这边打仗那边挑事,破坏环境最严重,地球还用得着200年?

看来米粒尖招惹你了
昨天电闪雷鸣雨又大,变压器保险抬了,停了一晚上的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我强多了,我今天很背,给客户拆笔记本清灰,开机点亮正常,于是开拆,清完了不亮了,一测是USB口处有俩 ...

你这是没有经验造成的,千万注意,使用时间较长里面灰尘较多的电器设备,清理时产生的静电很容易击穿脆弱的芯片,造成故障扩大,无法交代。
这种情况的标准处理教程:
1、在用户在场的情况下,告诉用户里面灰尘很多,必须清理,但是清理很容易造成芯片击穿,如果怕的话,就不要修理了,或者让用户选择自己找地方清理灰尘,反正是跟用户说明,自己不担责任;
2、尽量注意预防静电,尤其是天气比较干燥的时候,有条件的使用防静电手环等;
3、设备维修时一定要把最坏的情况告诉用户,让用户有心里准备,凡事都要把话说活,不要打包票,不要说大话,要留有回旋余地。

网友:
客户1、电压力锅,修被怼了的插座,20到手。
然后,就拆钢丝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