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买DK125芯片替换某特殊IC修复电源+20190728

楼主(2019-08-05):
20190728
    又是一个大热天,昨晚睡觉前就34度,这一晚上,吹俩电扇算是熬过来了,

    早上还是起早点,炒菜吃饭,上班,来门市,又是无情无义的一天,

    一上午也没人,倒是可以静下心写我的东西,9点半,正在将积攒了几个月的第五季

     (也就是501到577这一段的小说内容要细分段,并且加上标题,收存起来,

    等攒够600的时候,又打一个包,这样,文件数就少多了,刚刚整理到537,

    门一开,大红牛就冲进来了,进来就说,他那不是机顶盒的事,就是电视的事,

    我说,电视都能着,也能出图像,就是斜楞点,发暗点,明显的就是信号线的事,

    他非跟我死犟,说找了修锅的人来了,人家拿来个电视,使用人家的线接锅盒上面没事,我那电视和线,插上就不行,

    (你说这不是傻逼吗?换汤不换药,你不把故障线排除了,倒是把机顶盒排除了,有蛋用?)

    我真急了,吼他,你回去,买跟新线去试试再说。别动不动就说电视的事,那玩意你搬过来搬过去的不嫌烦啊?

    他说,要么修这个,要么我回家办一个来修,你看着办,

    我一听,心说得,那还是修这个吧,最起码毛病不大,跟你谈技术那就是对你弹琴了,你知道技术值几毛钱?

    你只看最终结果和换什么件,没准还得拿走去跟人家问这件几毛钱买的,所以我是真不想管他的事,尤其电视这种比较麻烦的东西。

    我见他回去了,知道躲不过,赶紧存盘,关电脑,将桌子收拾一下,等他。

    NND。L也等不来R也不见人,我T=M就在屋里跟傻NM等HZ一样,这个傻等,

    这B=玩意,就没再露头,我以为,准是他门口放着的那大棚子三轮准是来修锅的那个人的,你不把他打发了,不行啊,

    准是人家不能白跑,跟他要上门费呢,这边舍不得,穷对付,或者是什么费用纠缠不清,

    后来那车走了,还不来,眼瞅着TIME都10点15了,这都45分钟了,

    你也太不尊重人了,你要不来,我就继续写我的东西,别耽误人家的事,你不能脚踩两只船吧?

    不过,这人一向如此,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在钱上抠着呢。

    所以,也很平常,再往外看他的摩托,都没了,这B ONE YI,滚蛋啦?我TM还傻等呢,

   于是。又开机,继续写,刚写没一会,10点半多点,这B ONE YI又回来了,谁知道去买什么东西去了,(难道是买线去了?)

   还是没过来的意思,我继续写着(也就是正写到这里),突然听外边肥牛拱门,

   只见他搬着个电视,往里边拱,MD,这都差十分11点了,又搬来干嘛呢?

    来了就上桌吧,还得腾地方,存盘,正写他的事呢,上桌试机,还真是,图像拧花,

    这个五彩缤纷,像团牡丹花,插上DVD,还真不行,唉,看样子,还真得修,

    拆开,这B走了,我又插上试机,没事了,黑白图像很清楚,看来,还是虚的问题,

    于是,开始查。借助维修放大镜台灯一检查那超级芯片反面,64条腿几乎全部都虚,

    都有跟着腿形成的一圈热胀冷缩的小圆圈,或者直接围着腿就形成个毛囊坑,难怪呢,就这模样,不虚等什么?

    于是,挨个补焊锡,等于把超心重新焊接了一遍,顺带补了几个其他处的虚焊点,

    为了稳妥起见,将尾插这边2个黑色电解擦新,反面焊接一下,像是换的俩件,

    又赶紧找坏件,希望像模像样的能找到几个,好糊弄事,

    没法子,这B太精,你要说光补焊焊点,他保不齐真不给钱了,必须得有点实惠东西哪怕少,也得有几个,

    说明咱费心查了,我也不打算多收,收他20别穷对付就得。

    因为这两天还得去找他媳妇理发去,届时还得还回去7¥。这样,他就感觉平衡点了。

    我这边试机,俩DVD都出黑白色,但是机器显示是帕尔(PAL),那只有一个可能,这俩DVD都默认输出耐次(NTSC)

    于是,找个摄像头临时搭建一下,试机,果然,彩色了,

    这电视就是有个问题,在前方亮度高的地方出现蓝色高亮拖尾,

   实际上,这是显像管老化的表现,说明这电视就是翻新机,没跑。

    扣盖,放桌上,等这B来取,又是怎么等也不来,

    后来见他要走,媳妇也送出了,好像往他小摩托的肚子里放了俩盆之类的东西,难道是带饭去了?

    我也懒得喊他了,走就走吧,太早了也不好,显得咱太容易,等下午再说吧。

    12点多,正想走呢,门口停了个白车,基本上横亘在按摩店门口了

   (当然,是隔着好几米一车道的路宽在南边树下停的,我以为肯定是去找她的,

    没想到,不多时,进来个小伙子,看样子也就二十多岁刚结婚的吧,问我修电磁炉不,我说修,

    于是,拿来个美的厚版的触摸式的电磁炉,毛病是频繁加热断开,

    我用P表测一下,当P从几百上升到1400左右时,捡锅未遂,就又断电,每次都是这样,周而复始的滴滴,

    这故障很明显,要么电阻的事,要么变阻器的事,

    拆开,发现少许虫族的尸骸,很像异形的皮皮,MD,这家也招惹皮皮虾了(蟑螂)

    万幸,只有几个皮,往下拆,很小心,直到全拆出来,也没发现活物。

    将壳子面板扔地上,继续研究板子,我打算先不直奔主题,尽管这状况变阻器的可能性大,但是,我先查电容

    ,当三个电容拆下,分别为0.294UF,4.94UF,和25NF(0.02UF,标称值的1/100)

    我点给他,这个是我近期遇到的第二个这种毛病了,按说这种电容不该没容量的,

    他说,找到毛病了?我说,这个不是真正的病根,病根也快找到了。

    他问我换板子多少钱,我说,我这不换板子,我是搞维修的,

    我的态度和信条是,我不是组装工。

    他说这个机器找了一家,人家说是板子的事,要换板子,

    我笑道:我跟二把刀没啥可掰扯的,明明可以换个件修好,非要人家换板子,

    要是原套的板子也行,你还未必换得了,

    最终,给人家把个电磁炉改成任天堂,小霸王,还带个手柄的,你说恶心不?

    我还是坚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凭本事挣钱,不搞那歪门邪道。我不认为我修好的,就用不过那换板子的。

    小伙对我说的话很赞赏,说这才是真正的搞维修的。

    正这时,进来一位,一看是本家兄弟,送来我买的15CM80目的不锈钢筛子,

    没想到他俩还认识,后来那边走了,他说,这位在他们院里收快递,我就猜出这哥们是哪里的了。

    敢情是邻居啊。他说他也是自己开车导航找来的(看来,熬了4年,没白熬,开始有知名度了)

    我就说起,前些天依云湾的一个哥们骑着自行车导航找来的这里,不容易啊,修电子琴。

    他笑笑:“酒好不怕巷子深”

    当我在路测那唯一的变阻器,501时,它已经超过1.3K了,还用问吗?完坏啊!

    拆下测,彻底断,找一个471,结果,他那黄头十字的金属边的变阻器三个脚跟这种蓝底白色十字的变阻器正好反个180°,

    为了能按上,只好让十字朝里安装,这样就没事了,

    又找出个2UFkmp电容换上,然后试机,果然,正常了,

    它的功能是靠一个选择键进行顺序选择的,比如第一次是火锅,第二次是熬粥等等,

    经过实测,火锅1400,烧水1600爆炒1660,都达标,火力也很快,AL盘的,还指望怎么样啊?

    小伙很满意,收他30,没二话,马上微信付款。

    然后说:“麻烦了哥,耽误你回家吃饭了,我走了,你也抓紧回家吧?”我一看,差十分1点,赶紧走吧。

    下午4点出来还热得难受,来了正看到牛嫂,说你这有活也来这么晚,

    我笑笑,该干的活我都干完了,你就让老牛回来后搬电视就行了。

    她问什么毛病,我说还真没法跟你说清楚了,等老牛来了我跟他解释吧。

    西邻居给送出来一份今天到的酒鬼花生1斤装,很足实的一包,

    可以分三份,门市放点,闲着没事干吃几个,绝大部分带回家,西边那边也放点,煮方便面加点当汤底也不错。

    来了也没活,大概5点多点,突然门口横个大三轮,

    一个红牛进来,靠,这家伙,怎么今天开个墨绿大三轮来的,莫非这位没上班去,

    进来就问电视怎么回事,我把事先照的照片让他看,

    那用手机放大后拍照的照片细节还真清楚真能看到腿的根部虚焊的坑,

    老牛大大咧咧的说,修好就行了,咱不看这个,你说多少钱就是了,我说20,

    这次这货倒是也不打奔儿,先直接把电视搬走,

    这剩下的20多分钟,我就默默等着吧,既不能写东西,只好玩手机了,

    突然门口有人说话,我一看,是个骑着个蓝绿色加砖灰色塑料壳子的电动车,

    别看颜色土气,还是下电瓶的,就是踏板电瓶箱的那种,

    老头干吧瘦,刀螂脑袋长得就像挨抽的样子,(这是真正的尜尜脑袋,以前说的尜尜,是两头尖,中间粗,

   他这个,是上面大下面尖,整个一个抽的尜尜,后边的事就更欠抽)

    上面灰色加少许黑色蚂蚁装条纹细碎的上衣,下面黑裤子,

    进来就问,电水壶的开关有不,我一听,就说,有,

    他说换个多少钱,我说十五,他一听就急了,跺着脚说,哪有这么贵啊,以前去哪换都是五块钱,

    我说,那你去就是了?我这,不换件给你修好了,也得十块钱啊,

    换开关只不过加个件钱而已,修理费是免不了的,他说,你换开关就十五啊?

    我说,不管是换开关,换耦合器,还是换底座,这三样,换就十五,

    他表示愤慨,说他以前换,好像也就三块五块的,

    我说,以前啊?以前一块钱买5个馒头,再往前,20年前,一块钱买5个烧饼,

    现在,一块钱买俩馒头,2块钱一个烧饼,老黄历就别翻了,

    跟你说话的这会工夫往楼上搬沙子的小工200块钱都到手了,几块钱,你说的是解放前吧?

    他是既想少花钱,又不想走,敞着门子跟我在那掰扯价,十块钱换的着吧?

    我说,十块钱可以帮你把开关短路了,自己瞅着烧开端壶就行,可以吗?

    他还是强调,说一个开关哪有这么贵啊,我说,我也没说开关贵啊,

    就算开关不值钱,我只说我的工钱,你既然承认开关5¥,所以,我收15顺理成章,

    我一天又是房钱水电都不是白来的,你觉得你好意思坐享其成,5块钱换完走人,

    这人啊,自私别太露骨喽,你吃饭,得为农民想想;

    下馆子,你得为大师傅想想;

   上马路,你得为交警想想,别光想着自己省。

    你省半天,回头到日子,往长宁路顶头一拉,一群人哭一场,一把火烧完了,你一张纸都带不走。

    这把火加那个盒,你都没资格去讲价了,人啊,平常净瞎JB省

    省半天小钱,早晚逃不过医院和大行(xing)这两关,都是花大价钱的,你怎么不跟他们对付去?

    他估计压根就没听进去,后来琢磨琢磨,问我,2个换开关的,一共20行不行,

    我一琢磨,其实也无所谓行不行,20,除去俩开关钱,我还挣18呢,

    我故作勉为其难的道:“行吧,拿来吧?”

    嘿,这B,出去,没从车子上拿壶过来,推车子骑着就走,

    草!有能耐你去找,这条街不是我说了算,但是,你想找第二家开店修壶的,也难,

    有人给你修就不错了,还挑三拣四的,引用老郭的台词:活该,死去!

    半小时后,牛回来,招呼着,兄弟,给钱,给拿来20。行了,今天甭管怎么说,也算进了一绿票。

楼主:
这是之前提过的,那个坏了芯片的12V2A电源,想修上,但是,没有合适的芯片,原型号是CY2035,有朋友给帮忙找的资料,说这个DK125可以代换,于是,网购5个回来试试,装上就好,不错,就是实际输出没那么大功率,感觉一般吧。

网友A:
现在我们这里小饭馆一碗面条10元都很难买到,一般都是12元。张总维修费才收10元,就这那些人还嫌贵,真是贪心不足蛇吞象!

网友:
终于前排就坐了

网友B:
张慈欣通知,能不能把你的小说截一小段出来让我们欣赏一下,

到时候整篇发表了,我们也好献宝一下。

网友C:
貌似今天赚得比较多,恭喜恭喜,芝麻开花节节高

网友D:
7元理一次发,还是便宜的。我们这一般15-25元。不过超市里有凭票10元的理发,只是不洗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们这里小饭馆一碗面条10元都很难买到,一般都是12元。张总维修费才收10元,就这那些人还嫌贵,真是贪 ...

吃,他们舍得,但是,眼瞅着钱落入手艺人兜里,他们舍不得,觉得,你不就动动手吗?(问题是,你咋就不自己动动手呢,你是贵足啊)

楼主:
呵呵哈哈哈这算是赶早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张慈欣通知,能不能把你的小说截一小段出来让我们欣赏一下,

到时候整篇发表了,我们也好献宝一下。 ...

之前,前500集都在云里共享过,不过看到的人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今天赚得比较多,恭喜恭喜,芝麻开花节节高

哈哈哈哈,谢谢,借您吉言

楼主:
引用 网友D:
7元理一次发,还是便宜的。我们这一般15-25元。不过超市里有凭票10元的理发,只是不洗头。 ...

最早,他家跟以前我常去的小格家,是在马路两边正对着开的两家理发店,不过,最初我选择的东边的小格,并且一直去,所以,从那边最初7¥,后来搬到这边楼下,给我按8¥,实际上对外已经十块钱了。这算是熟人内部价。
后来牛搬来这边,开始咱觉得不熟,不想去,这牛是一个劲来泡,从我这屋死乞白赖的给她媳妇拉客,到后来,强逼我去他家理发,不许去小格家理发了,(你说,这叫啥玩意?有这么做买卖的吗?)不过,也是,咱离牛就隔着一家,而小格的店,在这条楼的另一头倒数第二家,确实也远点,你去那边吧,好像就得罪牛家,一琢磨嗐,反正找谁不是理啊,所以去年大概11月才第一次找牛嫂理发,倒是报价还行,算7¥,从此我就按这个价给她算账了,这不,也处了快一年了。

网友:
啥料都有 哈哈

网友:
挣点钱真费劲,就剩下磨牙了,几块钱也玩命省,也不考虑别人指着维修费生活呢

网友E:
客户1、牛魔王的翻新管电视机补焊,预期收费20.
客户2、疑似按摩的新婚小伙子,修电磁炉,收费30.
客户3、老尜尜,修电水壶。攒了俩壶换开关,一共才到手20.
全天加一起,实打实的到手50,牛魔王的那20,没听说他给钱啊,莫非,接下来3次理发的钱来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早,他家跟以前我常去的小格家,是在马路两边正对着开的两家理发店,不过,最初我选择的东边的小格,并 ...

现在挣钱不容易啊!

网友:
1、“这B ONE YI”,骂人楞没看到一个中文字;
2、“酒好不怕巷子深”,好酒

网友:
收费太便宜了!如果以我这个地方的店铺租金,按大哥这个收费标准和每天的收入,肯定月月倒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之前提过的,那个坏了芯片的12V2A电源,想修上,但是,没有合适的芯片,原型号是CY2035,有朋友给帮忙 ...

还行啊,还可以啊,不算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客户1、牛魔王的翻新管电视机补焊,预期收费20.
客户2、疑似按摩的新婚小伙子,修电磁炉,收费30.
客户3、 ...

故事最后一行:
半小时后,牛回来,招呼着,兄弟,给钱,给拿来20。行了,今天甭管怎么说,也算进了一绿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