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内置陀螺仪,随转而转,更可自由变形~得伟DCF680G2电动起子评测

楼主(2019-08-05):
前言:

近些年来科技的发展较为迅猛,让市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电动起子产品,加上家装和手工制品的火热,这些电动起子也逐渐成为家庭中常见的产品,然而技术的进步都会逐渐向小而精的方面发展,所以电动起子的革命似乎也不例外。

产品的开箱以及细节:

这是一款得伟出品的电动起子,它的外包装纸盒采用的是材质略软的瓦楞纸制成,表面的印刷主要以特有的橘黄色和黑色为主,正面可见它的外观样式和产品的具体配件。(包装的整体感观看起来略微有些简陋,相比较国内自主品牌而言,同价位的产品似乎比它包装会更高档些,但是表观无论怎么样,希望产品的质量和性能能对的起我的期待。)

自然,简陋的包装设计,在它的封口处也仅采用了透明胶带做为一次性的封口贴。

打开后才发现盒里面仅有个帆布袋包装。

比较不太友好的一点是,袋子里面的零部件都是零散放置的,唯一对里面进行加固和保护的就只有一条瓦楞纸做成的纸圈,这与我先前想象的感觉不太一样。
这就是盒内全部的产品。

作为电动起子而言,能够用到的地方很多,不过厂家仅配送了一颗双头十字的PH2螺丝批头,看质感应该采用的S2工具钢材质制成,批头周身较为平整光滑无毛刺。

说明书采用多国语言书写,内容方面略微详细,不过总感觉一般的小白可能看不懂。

充电座的设计比较大款,中间位置是放置电池的充电槽,前面的半透明窗口是充电指示灯,充电的时候会闪红灯,满电则会常亮红灯,整机线长实测为1.2米左右,基本能满足一般家庭的放置需求。

充电座底部贴有一张底座的物理性能参数,这里还提供了一对可挂于墙上的挂脚设计,并贴心的标注出挂脚间的实际距离大小,唯一的缺点是底座并没有提供可以抓稳平面的橡胶脚垫。

厂家为产品配送了两块7.2V1Ah大小的锂离子电池,它们的使用触点部分都采用一块红色的PP塑料帽做保护,拔插松紧度适宜。

只不过没想到的是,从它的产品贴纸上我才知道,电池的内芯居然采用日本制造的产品,不过组装却是在国内进行的。

电池底端是得伟橘黄色的LOGO标签。

这款电动螺丝刀的官方型号为DCF680G2,与我家21V锂离子电钻相比,它的整机体型比较小巧,大约有420g重,加入电池之后实测为506.5g,轻重大小刚刚好。

它的外壳选用类似尼龙材质的硬质塑料制成,整体手感略微厚实,表面磨砂。壳体的颜色主要以橘黄色和黑色为主,在左右主机身对应的位置还粘贴有厂家的LOGO标签。

主机身底端还贴有产品简单的生产信息标签。

为提供更方便的起子使用环境,所以厂家还为这款小巧的螺丝刀在尾角处设计了机身旋转按钮,使用的时候可通过同时按压对侧的两颗机身旋转按钮,即可旋转电动起子的手柄方向,方便螺丝刀在枪式和直柄式这两种持握方式之间互相转换,这样起子即使是遇到特殊的狭小空间,也可方便螺丝的拧紧以及拆卸使用。

在它的顶端位置设计有一块电源电量显示窗口,可非常直观的查看到产品的实际电量大小,在使用的时候便可根据具体的情况决定是否为产品进行充电。

不过这款产品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在于,它批头所有的控制只能依靠内部的陀螺仪控制技术,在使用的时候只需稍微转动一下机身,批头便会即刻同步转动方向,随转而转,并且批头的旋转速度会随着转动角度的变大而变快,可实现简单的无极调速功能,整体使用较为简单且人性化(这里有些人不太理解它的操作或者存在的意义,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当它是一个普通的起子去使用,当你在拧紧螺丝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向你拧紧的方向自动转动批头,所谓的陀螺仪控制其实就是主动监测你正常拧螺丝的操作,自动辅助你完成操作而已,刚刚开始不太熟悉,但是用的多了就感觉它比其它类型起子要方便的多)。

虽然起子使用的是7.2V的电源系统,但是根据官方给出的数据,它最大能够提供4N•M的扭矩力,并且转速最快可达到430RPM,可非常轻松的旋紧以及拆除家中常见的所有螺丝,拆装速度想快便快。

机身前端是产品的夹头和扭矩调节圈,目前厂家为这把电钻提供了15+1的档位调节,操作者可根据自身的需求,将所需扭力档位调节到机身顶端箭头的指定地方,这样螺丝刀便可在某一具体的扭矩下使用,避免损伤螺丝的整体结构。

而前端的夹头采用的是伸缩弹套转换头,可通过拉伸前端带有网格状的边套即可拔插装入的批头或者套筒,里面的插口采用比较通用的6.35mm六边孔设计,只需在市场上查找对应的尺寸批头装入即可,通用能力很强。

螺丝刀前端还配有两颗高亮度的LED照明灯,并且灯前端还加装有一圈PP磨砂塑料挡圈,即可保护灯具的安全,同时也可直接发散掉两颗LED灯的亮度,并将发散后的灯光均匀的照射到前端几十厘米的地方,方便使用的时候照明。

螺丝刀的手柄采用人体工程学原理设计出人手更易持握的形状,并在外面采用了防滑手感极佳的橡胶制成,大汗淋漓的工作也不会轻易的滑手,产品的持握手感较好。

手柄的内侧是机子的电机开关和锁定开关,不过这电机开关只是普通的点按式开关,并不具有无极调速功能,而锁定开关则主要是控制总电源的开关以及关闭的。

产品的使用以及测试:

作为一款电动螺丝刀而言,一般我们比较考究它的同心度、续航时间、扭矩大小以及它的噪声大小,这也是由它的基本功能所决定的,为此,我做了一些比较简单的测试来验证这款产品的实际使用性能。首先测试的是它的同心度,因为螺丝刀的夹头略微有些空隙,所以夹头部分并不能像三爪夹头那样可以抓的比较紧,在加长型批头的测试下,高转速下可见尾端批头同心度略微偏移一点,基本不太明显,而在原装批头长度的测试下,则同心度比较完美。

在实际操作中,我们都是比较近距离接触它而使用的,考虑到人与它的实际使用距离,所以在起子空转状态下,在大约40cm的地方测试得到产品的实际噪音值为72.3db大小,而此时测试的房间噪声为36.9db左右。

起子开启后是近距离照射工作面的,所以在黑暗的房间内,在距离起子LED灯10cm的地方测试得到产品的实际亮度为233LUX,亮度大小基本能能看清前方的照射区域。

起子采用的是7.2V1Ah的电池作为动力来源,可供使用的电量较少,所以在满电状态下,将起子调节到MAX档位,并控制起子达到最大转速,最终测试累积续航时间达到39min,基本续航时间一般,不过在测试过程中,我发现产品原来还设计有安全停机功能,即是同一方向连续不停的使用5min左右,机子就会自动停机,用以保护产品内部的电机不至发热过度,而一通电量全部放完后测试得到产品电机处最高温度达到了55.2度,基本不算太烫。

接着是对于扭力的大小测试,在满电的情况下开启MAX最大档位,使用扭力计测试得到产品的扭力值为3.99N•M,基本符合产品的宣传大小,不过电钻在使用一段时间后,随着电池电压的下降,这一MAX档的扭力值会逐渐下降,所以当你需要一定准确的扭力值来拧紧螺丝的时候,其实我并不推荐使用这一档,毕竟此档扭矩力的变动比较大,而且会越来越小,那么怎么办,那就得用到产品所提供的15档功能,只要你所需的扭矩力大小在这些具体的档位间,就能在扭矩达到的情况下自动打滑,用以保护螺丝的螺纹完整。

那么这15档的扭矩力大小分别是多少呢,因为厂家并没有提供,所以我将其余15档在经过多次测试后的扭力均值罗列如下,可见里面最大15档所提供的扭矩并没有超过1N•M,感觉这里所提供的扭力值大小略小。
最后来一把实际操作,在使用中感觉还是比较顺手,你拧它也拧,比没有陀螺仪控制的起子操作要容易多了。

总结:

优点:产品整体机身较为小巧,持握手感不错,可支持枪式和手柄式持握方式转换,支持陀螺仪控制技术,可实现产品钻头的正反转以及无极调速功能,机子所能提供的扭矩力略大,可实现照明使用,15档扭力调节控制精确,扭矩选择较多。
缺点:调节到产品的MAX档,它的最大扭力会随着电池电压的下降而逐渐下降,实际操作并不稳定,而且在其他15档的调节中,虽然提供可调节的档位较多,但是所能控制的档位都比1 N•M小,而且产品的实际续航时间一般,内部包装加固措施比较简陋,无保护性更强的收纳箱做包装也是一种小缺点。

网友A:
我也看过这把螺丝刀,陀螺仪是牛,可是对工作角度要求高。有些狭小空间螺丝刀没法用。

网友B:
想不通为什么是 1A的电池

网友C:
看拍照的地点,还以为测试完就扔水塘里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不通为什么是 1A的电池

就一个只能用作螺丝刀的产品,你还想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拍照的地点,还以为测试完就扔水塘里了呢

大几百的东西,给你都不愿意吧

网友D:
垂直使用怎么办,陀螺仪还能生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不通为什么是 1A的电池

因为里面不是18650电池串联7.2v      而是14650电池    以后想升级电池都困难

网友:
这货用于装修,安装使用情况下没有99元威克士好用,低转速扭矩比较小。所以拧比较紧的设备螺丝比较吃力,没有博士gsr3.6顺手。
但是我喜欢的原因是,这个货同心度非常好,噪音非常小,转速可以控制的很慢很慢,可以控制的比手速还慢。最小扭矩可以拧鼠标键盘都打滑,不会打坏塑料,所以我用来拆数码家电用最合适,什么钟表,电扇,电脑机箱,洗衣机,电冰箱,电磁炉,微波炉,用的非常顺手。
如果你是搞安装的建议买其他的,如果是数码爱好者强烈推荐,装上转接头配合论坛22合一批头拧小螺丝非常棒。
因为松下产品太贵,所以用这款弥补一下吧,哈

网友:
这评测广告写得,呵呵,你咋不和电锤风炮比大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垂直使用怎么办,陀螺仪还能生效吗?

试过,可以的,任意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看过这把螺丝刀,陀螺仪是牛,可是对工作角度要求高。有些狭小空间螺丝刀没法用。 ...

要用那种延长的软管

网友:
这把螺丝刀最坑的就是使用14500的电池。这个大缺陷使他贬值不少。京东上上次好像是399。我觉得这个价格比较合理。

网友:
这东西坛里的电钻大神几年前就评测过了,但这个是全新的,还算是首发吧

网友:
这玩意多少钱呢?

楼主:
这玩意贵,最便宜也要三四百

网友:
确实高级货,哈哈

网友:
我有两 。好用的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