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各位拆闪存和焊闪存的时候,风枪一般开到多少度

楼主(2019-08-05):
玩闪存也有一阵了,最近用测试架测试旧固态拆下来闪存,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几乎所有的闪存都齐刷刷掉了一半的容量(显示为坏块),怀疑是拆闪存的时候风枪温度过高损坏了闪存(只有一个镁光盘拆下来的是正常容量,别的都是16G变8G,32G变16G......)我一般拆闪存是430度,焊闪存是320度,也有涂很多助焊剂,不过这个温度会不会太高了?感觉不同板子闪存的牢固程度也不一样
所以各位在拆闪存,焊闪存的时候,温度一般控制在多少度?在拆闪存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PS:总觉得出的这个问题好奇怪...都是齐刷刷的掉一半容量,盘是x鱼上收的,难道是被JS坑了?可是我觉得报废固态盘不值得作假啊...百思不得其解
       是闪存被我拆坏了吗?还有,拆下来的闪存有用95%的医用酒精短暂泡过和清洗过(为了除助焊剂),难道是这个的缘故?
       或者是测试架和闪存芯片的接触出了问题?

网友:
跟温度没关系,一般都是你植球问题(如果是直接贴二手板子,焊盘没有清理干净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测试架尽量保证完整植锡,否则架子的弹针无法完美接触

另外植锡后,确保饱满完整后一定要清理干净。否则弹针迟早被弄脏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
无铅大概400度就ok,有铅大概340~370就完美拆

网友:
我都是340-350拆,大不了多吹一会呗

网友:
风速、距离和温度、移动速度都有关系,不需要绝对的指标值

拆多几次就可以。总体而言,有铅的好拆,无铅的难拆

最关键是一定要清理干净

网友:
温度尽量不超350度。特别是散热非常好的大底板,不吹板子光吹闪存,出问题是早晚的事。

网友:
380正负10,风速5,无铅的

网友:
430度,我也被你吓了一跳。380就可以很顺畅地拆无铅了吧

网友:
850AD 350℃中风吹无铅中温焊,320以下大风吹高温有铅焊,中风吹有铅中温。。。但是别的风枪是不一定适用的。。。

网友:
320度就差不多了,多摇,很容易搞下来,温度高容易坏了。

网友:
基本上350到380,320吹一会儿感觉不对头就上380

网友:
拆300,焊230,字数补丁加强版

网友:
350,第一次拆的话400-420度

网友:
怀疑是你跳线不对

网友A:
你这个温度是要吃烧烤呀?我记得很多元件的Datasheet上提供的都是260-300度的耐热时间,一般10s左右。
你的操作超标了多少?
我最低260度左右成功焊接eMMC,FLASH一般我用280左右温度就可以了。拆解用300度。时间控制在20s内。选用低温锡膏,最好不要用无铅锡膏,因为你没有专业的设备,没办法精确控制温度曲线,很容易出事。

网友:
所有颗粒都一个现象为什么不怀疑测试架没接触好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弹片座接触不良,换了探针座解决问题(前一阵把弹片座搞坏了才换的,不然还发现不了)
不过听了各位说的也不敢再开那么高的温度了,想想好后怕

网友:
我最高才32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温度是要吃烧烤呀?我记得很多元件的Datasheet上提供的都是260-300度的耐热时间,一般10s左右。
你的 ...

是的我也是300度拆,280度焊接。用的183度的锡膏。 858热风枪,4挡风,吹30s上下。

网友(2020-12-02):
原装板子上的emmc我也是420拆的 而且还要吹好久才能下来,400以下吹半小时都下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