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DIY一把优联无线机械键盘,樱桃青轴KeyCool

楼主(2019-08-05):
前两年开始用机械键盘后,薄膜键盘再也不想用了,之间也用过很多轴,樱桃青、樱桃茶、樱桃黑、多种国产轴。办公室我换了迷你主机后,键盘看到有根线连接也很不爽,于是想找一个无线机械键盘,淘宝搜索,百度查资料,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案。

首先是无线方式选择,蓝牙直接抛弃了,蓝牙容易被干扰,2.4G无线和USB3.0都会产生干扰,容易延迟。这样一筛选,淘宝大半机械键盘就舍弃了。综合比对,只有罗技的无线键盘效果口碑最好,尤其是优联技术的键盘,可以和鼠标共用接收器,相当相当的省电,一对7号电池就能18-24个月;并且延迟超低,唤醒相当快(我在实际使用中,完全感觉不到唤醒的延迟,和使用有线键盘比感觉不出区别,平时使用也感觉不到延迟);

那么决定了无线,罗技自家好像就一款G613无线键盘是机械键盘,但是不喜欢左边那一排G键,而且换轴也不方便,不是日常通用的。这时候看到很多用优联自己DIY的,一种是用现有的机械键盘,加一个罗技键盘的主控(常用的K230K375SK270),但是因为非键盘自带的主控,就需要飞线处理,看着人家哪密密麻麻的蜘蛛网,我放弃了。第二种是现在已经有很多人画好了板子,自己买回来直接焊接即可,我选择了第二种。

我开始准备只买PCB,但是淘宝104键的PCB都要150元的样子(贵贵贵啊),而且主控还需要另外购买,另外还要考虑买回来的板子和自家的键盘安装孔是否完全匹配,于是我这样买的:PCB + K270主控+ 凯酷机械键盘外壳+ 键帽+ 2032电池底座+ 2032电池4颗合计220元包邮,也就是除了轴以外的全部东西。键盘外观如上图,不算很难看,要好看的话有专门定制的外壳,不过价格贵贵贵

卖家把主控已经帮你焊接到PCB上并安装好了,轴我之前100元买了一套全新的樱桃青轴(厂家报废的不良品,主控有问题,但轴都是新的,买回来自己拆轴),自己把轴全部焊接好,如图。哪两根飞线,是因为PCB已经取消了键盘知识点,我自己飞线把指示灯加起了。当然大家可以买焊接好的成品。

键盘卖家已经做好了电池座,装好了42032电池,据说能用差不多2年不换电池,我想想还是准备改为锂电。材料:闲置的小米手机电池一块约还有1800mah的电量;4056充电板子一块;闲置的充电游戏手柄一块,拆开只要PCB和上面的一个MicroUSB插座(买椟还珠有木有)。其实要这个插座的原因是能用螺丝上到键盘上,否则直接就是4056的板子热熔胶固定就行。电池输出3-4.2V,串联一个二极管后输出电压2.4-3.6V,预计充电一次键盘能使用4年,没有看错,4年,这些电量还基本都不是键盘用的,而是电池自己跑电,优联相当省电。另外加了一个水银开关,作用不是为了关机省电,而是首次与优联适配器配对的时候要求关机再开机,所以这个开关可要可不要,只要自己先配对好就行。要关闭键盘的话把键盘立起来就行。PCB上有4个不常用按钮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短接焊盘上的焊点更改为不同的功能。我保留了默认的功能,只把一个完全用不到的FN按键改为计算器的快捷键。

这是充电插口,估计这个键盘的寿命期间,最多还会插几次吧,毕竟充电一次使用几年,键盘使用感觉非常好,完全没有感觉是用无线键盘。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013

网友:
厉害,机械键盘挺贵,薄膜9.9都有了

网友A:
两百多就为了一个无线国产青轴……我看我的cherry 3494也能拿出来显摆显摆了

网友:
谢谢分享,土豪的世界哈哈,玩得开心就好

网友:
买了个达尔优的机械键盘,轴不好用,换轴太贵,又换回薄膜键盘了

网友B:
哪块主控?带大写指示灯的,还有一个什么灯来着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百多就为了一个无线国产青轴……我看我的cherry 3494也能拿出来显摆显摆了 ...

外壳是国产的,轴是新的樱桃青轴,PCB是定制款,为的就是适配罗技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块主控?带大写指示灯的,还有一个什么灯来着有吗

K270 带大写灯    注意K270分为优联版本和非优联版本

也只有一个大写灯,平时一般大写不开,所以大写灯一般也默认熄灭,如果带小键盘灯,那么一般小键盘都是开启的,费电,所以罗技就没有设计小键盘灯

网友:
我淘宝了全新的瓦罗然键盘299,轴是樱桃黑轴,现在好像又便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K270 带大写灯    注意K270分为优联版本和非优联版本

也只有一个大写灯,平时一般大写不开,所以大写灯 ...

你哪买的,只要主控最好越便宜越好

网友:
剪线机械键盘30块

网友C:
你这不也是2.4G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哪买的,只要主控最好越便宜越好

咸鱼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不也是2.4G频段

虽然也是2.4G   但是效果比蓝牙好很多   现在用起来和有线键盘的使用效果完全感觉不出区别来

网友D:
2.4g的无线键盘,直接砸了3块。因为一无线下载、USB传文件就死不死活不活的,直接往死里砸,换有线的。

网友:
买了个主控搞84,目前烂尾中,自打用了优联以后就回不去了。

网友:
优联主控的特色是省电。 缺点是矩阵不能变,只能努力还原原矩阵。

网上有自己开发的主控,可以修改矩阵。所以理论上支持所有的矩阵,不用改电路。缺点是要编程。至少是要写配置文件。让程序自动读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g的无线键盘,直接砸了3块。因为一无线下载、USB传文件就死不死活不活的,直接往死里砸,换有线的。 ...

换罗技的把    我没有遇到过    我的优联接收器  直接就插在无线网卡边上,还是USB3.0  两样干扰都占齐了,我用起来和有线键盘没有区别

网友E:
买剪线键盘有推荐的吗? 手头有个k230也想改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剪线键盘有推荐的吗? 手头有个k230也想改个

凯酷,达尔优都行,我另外一个改装帖子中的键盘加背光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