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看进水的松下电吹风机na98C

楼主(2019-08-05):
熊孩子把开着的吹风机掉水盆里了,机头有一半进水,还有一半和手柄幸好没掉进去,不然要触电。
媳妇不敢用了,晾了一周,拆开看看有没有坏了能不能修。
螺丝都弄下来后,把手柄拆开,然后把可以后网弄下,然后搞了好久都没把壳弄开。后来用螺丝刀按住机头腹部一下打开了,卡的很紧,直接掰我估计会弄断卡销。
把线啊电路板啊都拆下来

果然有烧坏的器件。有一个6.2瓯的电阻烧黑了,tk2q60d这个mos管也挂了,还有一个丝印C1R的sot23封装的可能是三极管的管脚都烧不见了,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器件,有没有大虾知道请指教哈。
然后其他附近电阻电容大致量了下,又发现一个622阻值不对,焊下来果然也挂了。
现在C1R不知道是什么,其他看起来都还好的,目前先放着,回头看看能不能确认这个C1R是什么。

网友A:
透明管子套着的咯些电阻是干嘛用的? 第一次见这么复杂的吹风啊,电路板都几块

网友:
好复杂的电吹风!
字数补丁……

网友:
好复杂的吹风,吹啥额我

网友:
莫非是带负离子的,看来是电源挂了,我猜是MOS或者开关管

网友:
看来是不满意旧款,准备让你升级为EH-XD20

网友B:
DSC的PDF一查就有 我就随便贴个9001的吧 对了 看了几个PDF DSC开头的几个管子的参数基本相近

DSC9001-SSMini3-F3-B

DSC9001-SSMini3-F3-B

CMPT5089-SOT-23

CMPT5089-SOT-23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C的PDF一查就有 我就随便贴个9001的吧 对了 看了几个PDF DSC开头的几个管子的参数基本相近 ...

感谢啊,根据日本人的产品特性,他们应该是用的松下的DSC2001,回头把配件都买来换上看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
小孩还是要教育好,如果他伸手进水盘里,后果就很严重。难道只能事后撒泼,找松下赔钱吗。

网友:
那么复杂,这一千多花得值了

网友:
都有啥功能嘛?弄那么复杂。

网友:
真是危险。看来触保要买好点的了

网友:
这个电吹风值好几大百吧

网友:
这电吹风真是个风中豪杰   应该至少值1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透明管子套着的咯些电阻是干嘛用的? 第一次见这么复杂的吹风啊,电路板都几块 ...

不然人家小日本怎么把你钱赚去的

网友(2020-02-11):
好像是带负离子的

网友:
这款是松下在大陆销售的带负离子和水离子的吹风筒,生产基地在广州番禺;三个脚的零件是电源MOS管型号K2Q60D;IC旁边烧黑的是贴片电容1000PF/25V封装0603.

网友:
这样的熊孩子 揍一顿就好了 另外啊 我又使用电吹风 没有这么高级啊 要求具有强冷风强热风啊 我那两个都是废品站弄回来的 修好了 确实挺好用

网友(2020-09-28):
楼主松下电吹风使用电压是多少伏,日本日用家电一般电压是110伏啊!

网友(2021-08-12):
你好,你这个修好了吗?我这里有一个坏的情况跟你的几乎一样,你现在知道那个丝印C1R的三角管子是什么型号了吗?还有八脚主控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