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4次修理,总算修好了京瓷激光打印机

楼主(2019-08-05):
10天前25元买来的辣鸡成色不开机京瓷激光打印扫描复印一体机,看着又是灰又是土又是水迹的不知道放了多久了,一时冲动撸了回来研究一下。从来没碰过激光打印机,一点点学习,先是修好继电器问题吸不住导致不开机,然后是开机报E0008,没找到机关装回去放那准备丢了。
第二天忍不住又拆一次,折腾半天找到机关搞定了,又报E01,发现粉盒开孔加过粉,强行跳过,能扫描,打印不出字,又放着了。
过了几天又学习了一下,把上粉的问题解决了,打印又只有中间有字两边没字。一堆零件丢那。
继续查了资料,今天又抽空折腾了下,搞定了边上打印不出来的问题。发现复印打印右侧都有规律横线,又拆开一次,发现硒鼓上粘了道什么东西,清理掉总算正常了。
历经4次修理,一次次想放弃,还是搞定了它。好有成就感,目前打印字比较淡,估计是加的粉放太久了丢那的问题,能接受了,需要用再换粉盒吧。不能打彩色,还是连供佳能实在。
修理没花太久,学习相关知识倒是花了很多时间。经过这次折腾,彻底的了解了激光打印机的构造和原理,还是很值得的。最近出于工作要用打印机好奇之下连续折腾了3个打印机,这个可能是折腾的最后一个打印机了,构造原理都了解完就不想折腾了。而且,折腾这个太废衣服

网友A:
请问,连供佳能十天半月用一次,会堵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连供佳能十天半月用一次,会堵墨吗?

原装的不会 后改的就会

网友C:
费衣服是什么鬼?

网友:
估计是弄得满手墨粉比较脏衣服哈哈,确实是搞懂一样东西之后就没兴趣了。
办公室有个hp的激光打印机还挺新的,也是打印出半边字,懒得修了,果断买新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的不会 后改的就会

不会,但气压有问题或者连供质量不好的话可能会漏墨

网友:
墨粉确实容易脏衣服,而且很难洗掉

网友:
前前后后买过3个打印机,前两个都是喷墨机,自己放家里用,使用量很小,都是墨盒坏,加起来都没打完一包500g的纸,最后一个毫不犹豫买了激光机,半年不用一次都不带有问题的

网友:
激光的好评,我家里留了一个1000多的,家用,打印东西速度很快,再也不用担心堵头了,不管你常用还是备用随心所欲,
喷墨用了好几个,堵得心慌,

网友:
这真的尽心尽力了,终于有效果

网友(2019-10-04):
引用 网友C:
费衣服是什么鬼?

粉盒里的碳粉很难收拾,我以前都换粉加粉,现在也不愿意了

网友:
经过这次折腾,彻底的了解了激光打印机的构造和原理,还是很值得的。

拆修机器、电器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就是最好的、最大的收获了。恭喜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