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1865电池改老手电,感觉亮度没以前高?

楼主(2019-08-05):
这几天用1865锂电改了个老手机筒,充电接了块充电板,通电后感觉没以前原配的蓄电池亮度高,有没有办法调亮点?

网友A:
限流电阻改小点就好了

楼主:
这个充电板充电没问题吧,以前听论坛有人说,有些充电板不用的时候会自动跑电?这个不会跑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流电阻改小点就好了

现在是原配电阻33R,用多大最合适?

网友:
把LED电阻改小

楼主:
多大电阻最合适,太小了好像会烧灯珠

网友B:
根据电流电压功率计算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电流电压功率计算呀

那种最普通的小灯珠,18650锂电,电阻用多少?

网友C:
这个貌似是好几个LED并联后电压欠点所以不够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貌似是好几个LED并联后电压欠点所以不够亮

每个灯珠都有一个限流电阻的

网友:
锂电池电压从3.0-4.2v变化,即使换了限流电阻,例如从33r换成22r,亮度一开始提高了,后面电量减少了亮度依然会暗。最好的做法是加一个恒流驱动板,保证led电流恒定,不随电池电压变化。
大概一块多包邮吧,以前买过。

网友D:
蓄电池输出6V,锂电最高才4.3V。
LED恒流,7135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蓄电池输出6V,锂电最高才4.3V。
LED恒流,7135就行。

4v的铅酸电池

网友E:
不要充电版,直接用手机充电器充可以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限流电阻改小点就好了

改成22试试,再不济就改成15欧的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充电版,直接用手机充电器充可以吗?

手机充电器输出5V多,直接充,时间长了过充电池爆

楼主:
铅酸电池电压要高点吧,我现在测锂电电压是4.07V但没原来蓄电池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成22试试,再不济就改成15欧的看看

常用电阻一般就是,33,30,22,,22会不会太小了?

网友G:
中毒太深,安全性大打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中毒太深,安全性大打折扣,

这个安全性没什么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