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混饭吃不容易啊+哪吒

楼主(2019-08-06):
嗯嗯~又去混饭~说洗衣机坏了~问那坏了?电源

就有了这个帖子
海尔玫瑰钻滚筒~没白混饭激动的没顾上拍全图
打开顶盖酱紫

拆下的顶盖酱紫

图片上边是漏在外面的螺丝~小kiss:victory:
图片下边左右两个凸形状的是卡子,后面两个螺丝拆掉从前面板水平拍就掉了

貌似滚筒都有配重块么?记得上回看坛里修西门子滚筒的也有这个

就这个卡子水平从前(面板)往后拍

拆下来的控制面板内部

很厚的防水胶?~待大家指正

问题在这,06年至今~塑料件时间长了可能有磨损,导致电源总开关(上图唯一黑色那坨)咣动量有点大
外加电源按钮(忘拍了)内部有污渍按动不畅,结果是电源按键按下去后不复位,电源断不开
处理办法~去吧皮卡丘~不对
去吧热熔胶
收工吃饭~
吃完后看哪吒~讲真不是托~确实好看~国产动画良良良心之作,没看的亲们一定要看下!
感觉这片子应该是给大人看而不是小孩子,娃们只看热闹却不懂父母的辛酸~( Ĭ ^ Ĭ )

我命由我不由天!

最后~硬等零点签到吖~
我就想问~下面这张图上的各位英雄您家带宽多少?或者咱时区差几秒么?
为啥俺都快把键盘鼠标敲烂了从来也没抢到过第一捏

以上~  0:35

楼主:
补张哪吒的海报~真心好看

网友A:
抢到个沙发?楼主没说清楚这是换了个电源按钮还是直接用wd40等清洗了吗?

网友:
我卡点也没抢到 就放弃了

网友:
滚筒洗衣机~

网友:
我就只成功拿到过一次第一,只是,
没发现有神马用!

当天未签到状态下,
        在签到按钮上右键,
        复制链接地址,
访问这个地址就算是签到,(猜的)

以后可以提前几秒打开这个地址,
然后在 00:00:00 刷新,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追求这个第一干啥

网友:
已不是我心中的哪吒了

网友:
最后一张图很哪吒,飞翔的感觉。

网友:
其实我更喜欢那个小坏蛋造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抢到个沙发?楼主没说清楚这是换了个电源按钮还是直接用wd40等清洗了吗?

没换,开关是好的,清洁一下就好

网友:
造型反三观了...逆天改命,真的逆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