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EZ6507开关场效应管替换

楼主(2019-08-06):
第一张是6507的第二张是6505的,手贱淘宝打黑两个。。。比闲鱼还不靠谱脏的没法看6507清理好发现场效应管坏了。。6505洗好了电机还没弄,里面全部被灰尘铁屑堵的严严实实,有空空压机吹一下在清,这两个可以用什么型号替换?求指导。 1401淘宝有卖两个可以通用的吧?或者TP75N75行不行

网友A:
查芯片手册看参数,耐压电流够就行。祝早日修复

网友B:
手里有电动车控制器拆的75N75,换过松下的6930,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芯片手册看参数,耐压电流够就行。祝早日修复

还有这种操作。。。夜里百度半天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里有电动车控制器拆的75N75,换过松下的6930,没问题!

有用过的就好了,办他

网友C:
淘宝也有打黑?我怎么没发现不行就再打几个回来拆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也有打黑?我怎么没发现不行就再打几个回来拆配件

淘宝以前很多店现在没几家了难得上新,闲鱼是主力拍卖都不便宜贩子多拖多。又是一把得伟988在路上。。。

网友D:
      2SK2690  60V80A,125W, 拆机件3----6元一个。

网友:
两只管子相同型号,拆机件比较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2SK2690  60V80A,125W, 拆机件3----6元一个。

运费贵,换了75N75还是没用,当配件出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运费贵,换了75N75还是没用,当配件出吧

松下这种老打黑很多开关里面的二极管短路触点堵塞,需要清理的,松下这种机器电机功率小,那个场管一般不会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松下这种老打黑很多开关里面的二极管短路触点堵塞,需要清理的,松下这种机器电机功率小,那个场管一般不 ...

高手,如你所说基本都是这两个问题为主。那个二极管要换的话应该用多大功率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如你所说基本都是这两个问题为主。那个二极管要换的话应该用多大功率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