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TX推荐个充电宝套件 要不限制启动电流的(已解决)

楼主(2019-08-06):
如题,  那种带壳的套件  至少2节18650的盒子

关键是要按启动键就能持续提供5V输出的,不管负载大小
这个一般用过才知道,我是想用在51学习板,谢谢先

之前买过1种   无法用在学习板上

------------------------------------------------------------------------------

感谢楼下各位

网友A:
5v10000W输出??100平方导线连接?

网友B:
楼主意思应该是    不会因一时无负载货负载过小而关断

网友:
要持续提供5V输出为什么要用充电宝呢,买个升压板不就行了吗,打开开关3.7v就持续升压5v

网友:
我觉得你非得用电池的话 最好用升压板 或者不是非得用电池就买个功率大点的变压器 自己做个稳压电路 (也可以买现成的大功率5V开关电源 )

网友:
觉得以前的香水就不错..

网友C:
正规充电宝都是自动关机的,除非自己DIY。

网友D:
质量差的就是你需要的

网友:
我觉得小米的板子还是质量好的,我改在玩具汽车用,小米的标示输出5v1a的充电宝 可以正常启动, 淘宝买的输出5v2.1a的板子启动直接就保护了。但是正规的都是多长时间不输出就自动断电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意思应该是    不会因一时无负载货负载过小而关断

如果是这样,直接接个负载。led什么的都行

网友:
香水板,不过比较差劲。建议买二手那些小米充电宝2,才十几块钱,有小电流不关机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10000W输出??100平方导线连接?

他说的是小电流,不是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意思应该是    不会因一时无负载货负载过小而关断

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质量差的就是你需要的

半夜起来翻了翻某宝   发现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规充电宝都是自动关机的,除非自己DIY。

成品盒子看着利索些
其实手里有一大把4056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这样,直接接个负载。led什么的都行

曾经有人提议接个大功率启动电阻。。 这都是瞎折腾  不是正解
电路没能力改  打算重新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成品盒子看着利索些
其实手里有一大把4056的模块

4056又不是升压电路,它只是个锂电池充电控制电路。你需要一片升压电路,如果电流小,又不必考虑效率,可以用焦耳小偷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56又不是升压电路,它只是个锂电池充电控制电路。你需要一片升压电路,如果电流小,又不必考虑效率,可 ...

是的, 3R33模块也有好些
没必要所有东西都自己折腾   象电池卡座

网友:
我有一个比较高端的充电宝板子,坛友店里买的,按两下可以持续输出,再按一下关断,可惜没有壳子

网友:
小米的充电宝,双击按键后,可以提供连续2小时的输出,不管外部电流是多大。不知道楼主够不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