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两个电阻,还有一个高压电阻

楼主(2019-08-06):
先看高压电阻,没见过这么大阻值的,107k
100M的电阻啊,这是打印机上的,什么用途呢?

再看一个线绕电阻,这个是自己坏的,不知原因

外皮都酥了

绕线也断了

电阻没了,但是得到一个电容,哈哈

2pf的小电容,纯的瓷介电容,哈哈

一个断腿大红袍

接骨估计也接不住

去皮

两端帽子也是铜的

这是金属膜吧,材质较硬,剥皮时基本没有损伤到

雕刻圈数,当然越少越好了

因为阻值小,所以圈数也少,这样电感小

网友:
恭喜人艰兄弟,又得到三样法宝

网友A:
这个红袍想接的话应该还能接,就是接好了用的时候阻值不一定准了。
楼主这测试仪让人看了眼馋。。。

网友:
里面别有洞天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红袍想接的话应该还能接,就是接好了用的时候阻值不一定准了。
楼主这测试仪让人看了眼馋。。。 ...

哈哈,怎么接,焊锡接上,估计一弯还得掉下来

网友B:
100兆那个打印机应该是激光打印机,靠静电吸附碳粉转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怎么接,焊锡接上,估计一弯还得掉下来

富裕的不怕,急用的时候能接上用上就好,看我这三腿都断的都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裕的不怕,急用的时候能接上用上就好,看我这三腿都断的都接上了

...

哈哈,可惜红袍皮都没了,除非再重新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兆那个打印机应该是激光打印机,靠静电吸附碳粉转印

是激光打印机的

网友C:
大红袍好多年前几十块钱一斤买了几斤,后来还是一个都没用上,不知道压那个箱子底了。

当时很兴奋,一个个看阻值大小分类,然后发现阻值欠缺得很多,严重偏科

网友:
楼主这个要接很容易,急用的话搞根铜线焊铜帽上即可
没用的话那就扔了

网友:
红袍电阻的确容易断脚,刮掉油漆上锡就能焊,只是动作要快点否则同帽受热膨胀就掉下来了,再安上去往往阻值就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红袍好多年前几十块钱一斤买了几斤,后来还是一个都没用上,不知道压那个箱子底了。

当时很兴奋,一个个 ...

出吗??我收

网友:
换了城市,早就不知道塞哪去了

网友:
红色的电阻做成盖膜状就是为了减少电感效应吧?

网友:
还行啊,还可以啊,不算很差。

网友:
真大,电阻值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富裕的不怕,急用的时候能接上用上就好,看我这三腿都断的都接上了

...

HH在民间啊,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