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EZ6225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19-08-06):
从日本淘了一个松下的EZ9025电池给刚买的EZ6225电批用。电压3.6V,容量3000mAh,电芯是镍氢的,不知是否可以用原来的充电器给它充电?谢谢!

网友A:
电池上是否有标明充电限制电压?

网友B:
这要是改锂电估计能上8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上是否有标明充电限制电压?

电池还没有到,不知道是否有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是改锂电估计能上8000

如果原装改成26650锂电,会超出长度。用我刚买得这个加长型号的,可以放两节,不知有没有4000毫安一节的。只是这样一改,保护板就没有地方放了。

网友C:
6节两并三串,还真成了烧火棍了!

网友:
已经很长了,还上加长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6节两并三串,还真成了烧火棍了!

两并已经是极限,再长就没有意思了。

网友:
买这个258元多的镍氢电池不如自己改个锂电池才几十块。
自己手头有不用的充电宝的话成本更低,自己改改也有乐趣。

楼主:
动手能力不行,改这个还是需要点电工知识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动手能力不行,改这个还是需要点电工知识的。

你这个实际上是国内生产的代替品,可以直充到4.8V。只能使用EZ0L10、EZ0L11、EZ0L20充电器充电,老版本充不满,充电电流也大达4A,对镍氢电池伤害大。

其二,别想着改用锂电池,能放进去两节18650就不错了。20700、21700、26650两节并联就别想了。

我曾经改过此电池,非常困难:
一是要拆除触片的定位尼龙座,但需要用到耐高温绝缘胶带处理。
二是要把底座底部的限位片给弄掉。
三是内部的NTC要改成贴片式,不然空间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实际上是国内生产的代替品,可以直充到4.8V。只能使用EZ0L10、EZ0L11、EZ0L20充电器充电,老版本充 ...

东西已收到,的确是国内代工的,一盒装两个,先用用看吧,就是充电器是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东西已收到,的确是国内代工的,一盒装两个,先用用看吧,就是充电器是个问题。 ...

EZ0L10、EZ0L11可以对这个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EZ0L10、EZ0L11可以对这个电池充电。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