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技嘉B85-HD3这类家用主板,X16的PCIE槽可以插阵列卡吗?

楼主(2019-08-06):
第一个PCI-E 3.0 X16,工作在X16
第二个PCI-E 3.0 X16,工作在X4

想买个SAS阵列卡(直通),是不是无脑插X16就可以啦。还是说也有可以支持X4的呢?

网友A:
理论上是无脑插,但仍以实际情况为准。
遇到过一个x1的采集卡插在X1的槽上进系统蓝屏,换到X16上也就是第一个槽上就能正常启动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无脑插,但仍以实际情况为准。
遇到过一个x1的采集卡插在X1的槽上进系统蓝屏,换到X16上也就是第一 ...

谢谢,大概是明白了。

网友:
理论是可以
如我13年前买的 sata扩展卡 也是支持raid
jms363 现在接在18年的b360上 接sata也能用
接ide也能用

网友:
一般 x16的向下兼容,直接插X16槽上的就行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哈,情况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