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图解日本三国的电喷三合一传感器,非接触式TPS有点玄妙呀!

楼主(2019-08-06):
之前拆过日本ALPS的三合一传感器,其TPS传感器为接触式(滑动电阻电位器原理)
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835

接触式TPS传感器由于固有结构及接触摩擦等原因,存在寿命有限和振动特性差等缺点,在摩托车上应用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本帖再介绍、拆解一种采用非接触式TPS的三合一传感器,总成为日本三国生产,具有一系列专利保护,基本原理为磁性霍尔检测

三合一传感器及节气门体背景知识及传感器工作示意图详见前帖,本帖不再浪费论坛资源

外观
正面

底面

侧面

接口

组合在一起的三种传感器

中间TPS传感器部分长相特殊,能看到的是叠层硅钢片铁芯注塑

正面为软胶封装,看样子是聚氨酯的
作用是防水、减振

抠掉软胶后,露出PCB

焊掉PCB

先看PCB,外形长得像弹射航母哈

PCB上仅有2颗MLCC电容,其余均为互联的铜箔

解剖后各传感器位置

抠干净剩余的软胶,只余塑料和元件

温度传感器为NTC热敏电阻,电阻值约2k

中间三条腿应该是集成霍尔器件

气压传感器占地面积很大

仔细观察后,竟然没发现气压传感器是如何安装在外壳中的
只能锯开

锯下来的外壳残片

气压传感器貌似和外壳一体的,又不可能是注塑,奇怪

和之前ALPS那个气压传感器大不一样,这个的芯片面积很大,且采用分体结构
图示作用是偶推测的

俩芯片还是立体分布

这个气压传感器应该也不是通用件,估计为三国定制品

楼下看TPS传感器:

楼主:
TPS传感器解析

抠出霍尔器件

标记825A,网上没找到相关信息,估计又是定制品

几经折腾,温度传感器断了

再拆铁芯看看

皮薄,直接撬就可以了

分离铁芯

壳子什么也没剩下

看铁芯

另一面

实际是三部分冲压铆合在一起的

霍尔器件是这样插在铁芯里

全家福

最后来看配用的节气门体

磁性转子结构,相当的复杂

拆解后也没弄清这个非接触式TPS的原理
查到三国几个相关专利
就下面这个比较接近

偶理解它TPS的原理:
该传感器在不同转角的情况下,半环形的磁体磁场通过特殊设计的铁芯转换成磁隙里单调变化的磁场(这个变化的磁场多半是非线性的),
再经由霍尔器件转化为0~5V的电压输出,这样即实现非接触式转动角度检测

这个角度传感器设计令人费解,因为市场上NXP、迈来芯及奥微均有通用的磁性非接触式角度传感芯片(霍尔及AMR),无需这样复杂的设计,而且体积更小
也许这只是三国在坚持自有的技术专利

非接触角度检测除了这种磁性方式,还有一种电感式,后续继续拆给大家看,欢迎继续关注!

网友A:
鬼子在这块不是盖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鬼子在这块不是盖得

鬼子这方面做得早,摩托车电喷这块基本都是从汽车上降级来适配的

网友B:
拆解详细,原理有点蒙

网友C:
这是准备逆向仿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准备逆向仿制

逆向开发就是这样来的。。

网友E:
那个气压传感,晶片直接在塑料件上压接???chip on Plastic塑封,,,应该是封装工艺比较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解详细,原理有点蒙

涉及到磁场,原理确实搞不太明白

网友F:
引用 楼主:
TPS传感器解析

抠出霍尔器件

还行啊,还可以啊,不算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准备逆向仿制

嗯嗯,准备用通用传感器IC仿制,把鬼子们都挤死

网友G:
这车的电脑是本车品牌的还是也是那几大行车电脑公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逆向开发就是这样来的。。

定制件没办法,只能仿个外形和安装尺寸

网友H:
发骚友说少给他加点分,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气压传感,晶片直接在塑料件上压接???chip on Plastic塑封,,,应该是封装工艺比较牛逼。 ...

应该是独立封装后再安装到壳子里的,只是不知道如何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行啊,还可以啊,不算很差。

差肯定不差,非接触式的可靠性更好

网友:
谢谢分享,那是线性霍尔?

网友:
谢谢分享。。。。。元首拆解详细,解说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车的电脑是本车品牌的还是也是那几大行车电脑公司的

这是摩托车用的,就一个ECU,一般都是鬼子电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发骚友说少给他加点分,超了~

都没几个分就超了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