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360 J501C行车记录仪“文件修复中”解决方案

楼主(2019-08-06):
360 J501C使用两年半时间,开机显示文件修复中,升级固件无法解决,拆机测试电池电压只有3.51V,明显亏电。原因应该是亏电导致行车记录仪失去外部供电后(停车断电),系统在录制最后一段画面中途被中断导致出错,所以重新启动时系统显示文件修复中。

长期解决方案:更换新电池,成本16,容量由470mah换成600mah,需要地址的留言。
短期解决方案:在行车记录仪通电状态下关机充电。开机状态下充电电流很小。我用老电池充了大概15分钟,3.51V升到3.96V。用一段时间后应该又复发,需要重复关机充电。
拆机技巧:要拆靠摄像头这面盖子。注意图中的卡扣,上下卡扣数量和类型不一样

网友A:
我的视连科是直接大电容,但是还没用一年就失效了,返厂换电容,不知道又能撑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视连科是直接大电容,但是还没用一年就失效了,返厂换电容,不知道又能撑多久 ...

法拉电容吧,虽然比锂电池容量小,但是充电块,耐高温。我自己的TPlink行车记录仪就是3颗法拉电容,用了快3年没问题。你的一年就坏应该只是个例

网友B:
这是这种用锂电的通病,换电池挺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这种用锂电的通病,换电池挺便宜的~

我就是换的法拉电容,耐压比充电电压高就行。

网友C:
同款记录仪!快用两年了,用降压线接的电源,当时特地选的比较贵的降压线,目前一切正常!

网友:
我也用这个行车记录仪。但从没有出问题,主要是将原带的车充,换成以前买的垃圾三洋的车充。原车充根本就不行。360这个行车记录仪还是不错的,出问题的都是随带的车充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款记录仪!快用两年了,用降压线接的电源,当时特地选的比较贵的降压线,目前一切正常! ...

的确,用原机车充,没有不出问题的;原360论坛记录仪出问题的,都是使用原机车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的确,用原机车充,没有不出问题的;原360论坛记录仪出问题的,都是使用原机车充。 ...

原机车充电压太高吗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2021-06-11):
引用 楼主:
法拉电容吧,虽然比锂电池容量小,但是充电块,耐高温。我自己的TPlink行车记录仪就是3颗法拉电容,用了 ...

咨询如何改法拉电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