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开关电源,先搞个测试灯泡大法

楼主(2019-08-06):
因为自己学习维修开关电源,来泡论坛,看了各路大神的帖子,决定从自搭检修用灯泡测试板开始……

灯座支架两侧电源线裸露,所以设计了两块板贴着。家里有小孩,还是小心为好。

给张卤钨灯特写,100W的

加个盖子并打好孔,透光方便观察

接线……

完工

论坛里收集来的接线图

灯泡大法已就位,接下来已经撸了一套明纬的S-350 27V套装,准备改0~95v可调电源……待续……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要60W的,100w会不会太大了。

网友:
100W好厉害,哈哈,可以再买点小功率的灯管切换

网友A:
这个接线图不好,开关应该并在灯泡上,测试的时候打开开关,如果灯泡一闪一闪就说明基本正常,就可以闭上开关直通测试负载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线图不好,开关应该并在灯泡上,测试的时候打开开关,如果灯泡一闪一闪就说明基本正常,就可以闭上开 ...

求教一下:
1、串联是不是可以达到限流的目的?保证电流不过大,保证后级测试开关电源的安全?

2、并联相当于灯泡短路?起不到限流的作用?

网友:
我的是双86底盒 全功能了

网友:
前面最好加个隔离220V电源

网友B:
不能用卤钨灯管吧,这个要接整流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卤钨灯管吧,这个要接整流器的

灯泡包装盒上标识是230V,要整流器干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一下:
1、串联是不是可以达到限流的目的?保证电流不过大,保证后级测试开关电源的安全?

串联是为了限流,在电源的高压部分漏电甚至短路时不至于大量烧毁元件;如果高压部分正常,那灯泡限流就没有必要了,这时闭合开关,直接给电源供电一般是安全的

网友:
这个灯泡的功率是根据开关电源的功率确定的,开关电源的功率越大,串接的灯泡功率应该稍大些,一般维修开关电源串接40~60W的灯泡就差不多了。

网友C:
用卤钨灯,有特别的意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卤钨灯,有特别的意义吗

没什么特殊意义,只是普通白炽灯现在不好买了

网友D:
等待楼主改装的电源,反正我的电源还没有成功,没接灯泡烧了保险管,接灯泡常亮,自己能力差,找不到原因。希望楼主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待楼主改装的电源,反正我的电源还没有成功,没接灯泡烧了保险管,接灯泡常亮,自己能力差,找不到原因。 ...

已经调试OK了,还没最后总安装,稍后安装完毕上贴。

网友:
200w隔离变压器也要上一个,

网友E:
这开关,串联不如并联。并联后,开关闭合,直通;开关断开,串入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开关,串联不如并联。并联后,开关闭合,直通;开关断开,串入灯泡。

能解释一下原理吗?
我的理解:直通,电流比串联大吧?不是更容易损坏测试设备?

网友:
开关并联到灯泡两端!当要维修电源时,断开开关,此时灯泡串联到电路中起保护作用,

当维修完毕试机时,合上开关(此时灯泡被短路不起作用)直接220V,这样就不用来回插拔插头去试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