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版冰箱知音

楼主(2019-08-06):
夏天了,家里的冰箱又开始了工作一小时,停机一小时的行为模式,因为工作时间过长,侧面火烫,加了个鼓风机吹,但开关机的运行图不变。
搞得冷藏室里结上大冰块,受不了了,9.9买个开关机控制器,强制安排工作时间。
这个是新款的?电位器也不舍得用,装两个中世纪的可变电阻,IC都改造成8脚了,省掉了接地线,还真有点担心,待会换掉电源线,加一个接地插片。

网友A:
这小继电器能撑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小继电器能撑住吗

250v10a冰箱也就200w压缩机,

网友:
这样看来,调不几次就玩完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0v10a冰箱也就200w压缩机,

用一年还是不成问题的。本来就是低价的消费品。坏了直接换新。

网友:
冰箱知音如果开关频繁,继电器的寿命会有一定缩减,不过胜在价格实惠更换方便

网友:
结冰了除冰啊。家里的冰箱夏天得除好几次冰呢。不然不好用。

网友:
焊点还不错,看来小作坊也在进步。

网友:
感觉这可调电阻可能是上世纪的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