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个热闹 苹果充电头竟然碎了

楼主(2019-08-06):
今天看了个热闹,苹果千古不变的5v1A 充电头居然让用户用碎了

其余面上无文字及logo
是正品吗?
插头侧损坏,也没法插到电源上测试好坏。

网友:
正品内部是触碰式的,不是焊接的!!

网友:
你俩m 币真多,头不大像正品

网友:
假的,真的塑料材质很好,砸都砸不碎

网友:
看插头金属件结构不像正品。
既然碎了,拖出来看看立辨真假。
苹果5W的头子插脚出现过松动的问题,所以当初才有小绿点。

后来的苹果5W头子,插脚里面有横向的铁片,沉在注塑里面,增加机械强度。

但是苹果用的时间长有裂纹是正常的,不管数据线,还是充电头。

网友:
真的就是拿铁锤都砸不出这个样子呢

网友:
你这个碎的是山上的,不用怀疑……

网友:
一看插头焊接的100%假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