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塑料焊枪怎么用

楼主(2019-08-06):
小白一名,最好是能说的详细点。感觉塑料焊枪难度系数有点大,温度低了焊丝化不开,温度高了又吹成窟窿了。看网上视频好简单一下焊丝就化开了。怎么我这个不行。

网友A:
一般是这样操作的。左手拿丝,丝端贴在要焊接的缝隙处,焊丝和缝隙成50~30度角之间,右手拿焊枪,对着焊丝和缝隙位置吹,边吹边压。就这么顺着缝隙压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要练的,网上有技校的视频,学生们开始也是焊不成的。

网友C:
可能你的焊丝融温比焊件的高吧,多对难融的地方加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这样操作的。左手拿丝,丝端贴在要焊接的缝隙处,焊丝和缝隙成50~30度角之间,右手拿焊枪,对着焊丝 ...

焊丝和塑料不沾,一会儿就自己翘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练的,网上有技校的视频,学生们开始也是焊不成的。

网上的视频什么都看不懂。就跟氩弧焊一样,人家一焊是又漂亮又结实,自己一实际操作能焊上就不错了,那还敢要求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你的焊丝融温比焊件的高吧,多对难融的地方加热吧。

我感觉也是,焊丝没化开,塑料就化了,一按就是洞洞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丝和塑料不沾,一会儿就自己翘起来了。

首先你要确定焊丝和焊件是同种材质的。有些塑料本来就和其它材料难熔合,比如3D打印用的PLA和PETG就很难熔合。其次,焊丝本身不能太软,你用焊枪吹一下焊丝,看能不能快速的把焊丝表面和焊件表面液化。如果不行的话,还得从焊丝和焊件材质上找找原因。或者是你的风枪温度调的太低了。注意一点,是表面液化,不能把焊丝和焊件整体都吹软了,这样是出不了活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