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3280优盘怪现象!

楼主(2019-08-06):
昨天从一个坏固态上拆了个192G的颗粒,NW858,4CE B0KB。
手里有SM3281的板子,就焊上了。焊上之后,用ChipGenius看了下,只识别了2CE,在CE0和CE2

但是从量产软件里看,4个CE又是全的。

自己添加了参数,用的L06B的ISP,开卡顺利。

容量固定在86%,只开出来166G,多了再开不出来了。

跑分的时候出现问题

写入没问题,读取的时候一直读不出来,然后过一会儿就掉盘了。

掉盘后,只有短接才能认。
SB4跳线焊上或者拆下故障依旧,SB8默认空的。

以为SM3281兼容性不好,手里又有个双通道的3280,于是又挪到3280上,结果故障依旧,还是开卡能开出来,跑分掉盘。
现在不确定问题出在哪,是ISP有BUG,还是添加的参数有问题(参数是从3281黑片工具里提取的)?
附上添加的参数,请大神指点
//----------Micron-----------------------------------------------------------------------------------------------
@ 2C A4 64 32 AA 04 01 01 03 00 00 00 00 5A 5A 5A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C8 10 10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Micron MT29F256G08CBCBB O0915 3D MLC L06
@ 2C A4 08 32 A1 00 01 01 03 0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C8 10 10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Micron MT29F256G08EBHAFES Q0110 3D TLC B16A
@ 2C A4 88 32 A1 00 01 01 03 0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C8 10 10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Micron MT29F256G08EBHAFES R0801 3D TLC B16A
@ 2C C4 08 32 A6 00 01 01 03 0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C8 10 10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Micron MT29F512G08EBHAF R0409 3D TLC B17A
@ 2C C4 08 32 A2 00 01 01 01 0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C8 10 10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Micron MT29F512G08EBHBF R0801 3D TLC B27A
@ 2C D4 0C 32 AA 00 01 01 03 0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C8 10 10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Micron MT29F512G08EBHAF R0703 QLC N18
@ 2C 84 64 3C A9 04 01 01 03 0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C8 10 10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Micron MT29F256G08EBHAFES Q0110 MLC L85C
@ 2C B4 78 32 AA 05 01 01 03 0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C8 10 10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Micron MT29F384G08EBCBB R0531 3D TLC B0KB    自添加

2019.8.9 19:50更新

看图说话

经过令人发指的23个小时,黑片工具开卡成功,容量只有可怜的50G。

速度和跑分也是渣渣。

看来这货跟3281无缘了,抽空贴2258xt试试

网友A:
据说3281贴多ce的b0k有掉盘情况发生,我只贴过单ce的
但是我贴过一次128g的4ceb16,跑圈掉盘短接无效,重新贴颗粒居然不用量产自动恢复,再跑圈又挂了,不知道是不是颗粒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3281贴多ce的b0k有掉盘情况发生,我只贴过单ce的
但是我贴过一次128g的4ceb16,跑圈掉盘短接无效,重新 ...

3281,3280有时短接29,30数据脚不管用,后来发现,短接LED负极+GND有奇效。
一会儿我用黑片工具再开一下试试。

网友B:
贴过3281+NW853,用的R1019高格,B0KB ISP, 3CE开出来131GB,跑圈跑分都正常,读260写12-90来回跳,颗粒是划线,直接选的B0KB固件开,不清楚你们这些选L06B固件是什么问题

网友C:
1H开B0KB是192GB,开 L06B是128GB。用L06B固件开出166GB,怎么看都有问题。

网友D:
这两天贴了个3281+256G08cbcbb镁光的l06 片子,直接正片工具量产到format 就失败 format fail  低格工具报烧入韧体失败,貌似3281 贴l06b的tsop颗粒都有这个问题啊。。。。
贴3267ae直接正片工具量产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两天贴了个3281+256G08cbcbb镁光的l06 片子,直接正片工具量产到format 就失败 format fail  低格工具报 ...

我贴tsop就没成功过,跟l06b没关系,东芝海力士我都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过3281+NW853,用的R1019高格,B0KB ISP, 3CE开出来131GB,跑圈跑分都正常,读260写12-90来回跳,颗粒是 ...

3281有b0kb固件吗?求一个:343796152@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1H开B0KB是192GB,开 L06B是128GB。用L06B固件开出166GB,怎么看都有问题。

用的虽然是L06B的ISP,但开的还是TLC模式,这不是没有B0KB的ISP吗。
贴1ce的B0KB时,用L06B的ISP是没问题的。看流星也开过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网友B:
引用 楼主:
3281有b0kb固件吗?求一个:343796152@qq.com

黑片工具S0419里面有,不单单一个ISP,注意看看.FFW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片工具S0419里面有,不单单一个ISP,注意看看.FFW

黑片工具的ISP没法拿到白片工具里直接用吧?我记得以前试过,刷不进去或刷进去boot失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黑片工具的ISP没法拿到白片工具里直接用吧?我记得以前试过,刷不进去或刷进去boot失败。 ...

他说的是用黑片工具开,别信他了,黑片工具开出来的速度不行不说,就算同时开两个都能出现速度差异很大的情况,我试过同样的64g颗粒同时开,一个两个小时开完,读写110/30,一个5个小时才开完,容量只有20g,读写,30/10,重新单独开2个小时才正常
能用白片工具就不要考虑黑片工具,除非颗粒太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说的是用黑片工具开,别信他了,黑片工具开出来的速度不行不说,就算同时开两个都能出现速度差异很大的 ...

除非遇到太黑的片子,我一般极少用黑片工具,开出来速度没法看,而且几乎没4K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非遇到太黑的片子,我一般极少用黑片工具,开出来速度没法看,而且几乎没4K ...

太黑就用3271,我还买了几片3271,准备贴手上sg片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说的是用黑片工具开,别信他了,黑片工具开出来的速度不行不说,就算同时开两个都能出现速度差异很大的 ...

东芝片SB8接了才开DDR

楼主:
引用 网友E:
3268试试~

感觉这片子,3281是最好的归宿,上3268有点可惜。再搞不定,就买个2258xt板子,做固态

网友(2019-10-30):
我贴L06b双面只认3ce,90g,自认焊接没问题,怀疑板子不行。

网友F(2020-03-15):
引用 网友A:
据说3281贴多ce的b0k有掉盘情况发生,我只贴过单ce的
但是我贴过一次128g的4ceb16,跑圈掉盘短接无效,重新 ...

同3CE B0KB,黑片工具跑出来是足容的,但是还是掉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3CE B0KB,黑片工具跑出来是足容的,但是还是掉盘

我3ce的片子白片工具开出来掉盘,3268开出来也掉盘,上黑片工具开出来48g,ass不掉盘,我也没跑圈,3271开也是48g,估计就是坏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