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全网手拆』水星WM300TV 陶瓷天线网卡

楼主(2019-08-06):
水星WM300TV  陶瓷天线网卡,号称是给电视用的不用驱动,里面天线确实不一样,但是用起来真的很一般~~~芯片烫的厉害话不多说,先上图,

一目了然,
天线是不是不一样啊~~~

背面

话说这货真是热的一比,最后直接裸奔了~~~

网友A:
贴个铝散热片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个铝散热片咋样

贴了还是烫手,这货信号强度和普通的网卡一样,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
这尺寸陶瓷天线增益基本上可以算没有;就图个名字好听。

还不如在电路板上印刷,或在外壳上贴个FPC天线,还能有个1dbi.

网友:
这么高端的东西

网友:
我在光猫里面见过塑料的

网友:
电都用来发热了···谁来干活!
随便干点。。。

网友:
俩天线应该还是300m的,这类网卡就是体积小巧,性能是很低的,无论信号还是速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贴了还是烫手,这货信号强度和普通的网卡一样,没什么特别的

信号不好可以把俩贴片陶瓷拆除,用两段3cm直径1mm的漆包线代替,分别安放到塑料外壳两边,尽量远离pcb,信号可以改善一些

网友:
你确定用手拆的?没用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信号不好可以把俩贴片陶瓷拆除,用两段3cm直径1mm的漆包线代替,分别安放到塑料外壳两边,尽量远离pcb, ...

外接高增益天线,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不好可以把俩贴片陶瓷拆除,用两段3cm直径1mm的漆包线代替,分别安放到塑料外壳两边,尽量远离pcb, ...

直接把两个陶瓷天线拆下来,焊接换成路由器天线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