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全网首拆Canon EF-S 15-85mm镜头,ERR01 报错 更换光圈线

楼主(2019-08-06):
这个变焦镜头(EF-S 15-85mm f/3.5-5.6 IS USM)之前没有拆过,全网搜了几天都只有 18-55  17-85的拆解文章且大多不详细最终还我们数码之家的@ljlun有详细17-85的拆解且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感谢!

这个镜头我一共拆了3次装了3次;
第一次如同初恋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花了近4个小时 多拍照 多划线
第二次有了经验 熟练多了,2个多小时 换光圈线
第三次轻车熟路 30-40分钟  有个罗丝没锁好 推焦距有点卡。

折机步骤;
一、转接环 拆 后顶  装 4个罗丝再扣压圈
二、AF/MF 开关筒先拆1条排线
三、主板 7条排线
四、固定架
五、USM电刷3组助滑铜垫
六、光圈IS防抖组,9组罗线 塑料筒套

以下几个关键点我会在楼下图文说明:

网友:
嗯嗯,15-85估计结构与17-85有诸多相似之处
恭喜LZ修复成功,等你上图

楼主:
一、转接环  拆 后顶  装 4个罗丝再扣压圈

4个罗丝

侧边还有3个 罗丝型不同 其中一个是限位的 短圆

当然还是打不开 因为黑色压圈里有4个卡扣 从后入手

二、AF/MF 开关筒先拆1条排线

先拆这条排线 开关筒 就可以出来了
其它几条排线也拆掉

主板只有一个罗丝 且 以后的每个罗丝都会有滴漆定位

四、固定架6个黑色罗丝

接下就是USM 超声波马达

先吃饭下 马上回来

next

网友A:
镜头维修主要是防灰尘吧

网友:
镜头太精密了,还没拆过。

网友:
看成色挺新的

网友:
那个应该叫卡口

网友B:
刚开始就没了,楼主加油呀

网友C:
看着挺精密的!楼主怎样做到防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头维修主要是防灰尘吧

没有你们说这么娇贵  空调房一关

楼主:
中午饭后 就一大堆事 晚点再更 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挺精密的!楼主怎样做到防尘?

确认是高科技,为什么小日本的可以制造

楼主:
三、主板,7条排线

主板背面

折除主板后 排线中间有小孔 用针筒助力

五、USM电刷,3组助滑铜垫

此方法可以无损拆 往后推

此处两处白色不锈钢 这个是限位铜柱

这个是数据电刷  旁边是有3个助滑铜柱

拆完 USM对焦组件就可完全分离

分离的USM组件 这个组件是高科技 大家可自行百度

六、光圈IS防抖组,9组罗线 塑料筒套

这个是最难的一部分,共有9组罗丝和塑料套(感觉厂家就铜套会更耐用),且每组的罗丝大小不同 塑料套也是不同的,有颜色区别特别白色的塑料套 特别难拆小心注意,拆不好会影响焦段的准确性,来回推动的流畅度。

光圈和防抖组件是一起的,就是光圈断 防抖也会坏

9组罗丝拆完就可以分离,IS和光圈组件 这个就是断掉的光圈线{这个应该是设计问题还是厂家有意为之}。小圆点是驱动电机 4个接线柱 只用了3个,旁边4点数据采集

防抖线更是恶梦 头发丝12组线 两组强磁铁 两组电磁铁 两个4脚 贴片电容大芯片…………

next

楼主:
我也是第一次拆,也不是神仙 可以记住这么多步骤,只是用了些技巧

1.做了编号的纸杯 分装不同的罗丝

2.拆从左开始 装从右装回

楼主:
还做了表格记录

装就按教程倒序装回  多拍图片 多观察 每个组件 都是严丝合缝的 如果装不紧 就是位置不对 我用了水彩笔画了标记线
就是这里了 欢迎大家多交流! 也要感谢数码之家论坛这个平台!

网友D:
估计我要是拆了就装不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我要是拆了就装不回去了

这个不一定 当初也没信心

楼主:
那个是卡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就没了,楼主加油呀

已经更新 谢谢关注

网友:
这个头比17-85的质量好很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