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量产问题Check file system Fail,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8-06):
IS903量产问题,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换量产工具,多换几个版本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量产工具,多换几个版本就好了

换了几个量产工具都不行,虽然量产失败但是用分区软件分区后测试都正常,数据都正确,想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量产工具,多换几个版本就好了

换了几个量产工具都无法成功,最后用分区软件分区可以正常使用,全盘检测也正常,真是想不懂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几个量产工具都无法成功,最后用分区软件分区可以正常使用,全盘检测也正常,真是想不懂是什么原因 ...

换XP就能过,实质是你的系统有问题。

网友B:
在Win10下量产IS903最好在设置中去掉“格式化分区”的选项,估摸着是量产软件和Win10在格式化功能上有冲突,只要量产软件能扫描完坏块写入固件即可,格式化可以等正常量产OK后另外弄

网友(2021-09-19):
引用 网友B:
在Win10下量产IS903最好在设置中去掉“格式化分区”的选项,估摸着是量产软件和Win10在格式化功能上有冲突 ...

完美解决,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