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这种盒装cpu能买吗?要不要退

楼主(2019-08-06):
sn码被商家故意遮挡。为什么?

网友A:
CPU又没有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又没有假的

对啊,那遮挡的意义呢?散片加假盒子?

网友B:
可能是怕查区域串货,反正用没用过的cpu顶盖清楚得很,无所谓这些的,cpu基本是电脑里最后一个挂掉的部件

网友:
我拿微信扫一下那个二维码:9HE6726R80235不知道CPUZ能不能看到SN

网友:
AMD没有散片吧。一般淘宝卖的AMD散片都是二手回收的。再说CPU上盖我记得也有SN码,你看看和盒子上的前几位,后几位能不能对的上。心里有疑问的直接问卖家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怕查区域串货,反正用没用过的cpu顶盖清楚得很,无所谓这些的,cpu基本是电脑里最后一个挂掉的部件 ...

谢谢解答,放心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怕查区域串货,反正用没用过的cpu顶盖清楚得很,无所谓这些的,cpu基本是电脑里最后一个挂掉的部件 ...

问了老板,就是怕查区域串货

网友:
这种不好,是山寨货,小作坊造的

网友:
笔记本 CPU 等部件 撕条码或者遮挡一部分的 基本都是 怕插串货源头  厂家逮住 会罚 经销商的 成万的罚款

网友:
正常的,我们这边都是这样的,不影响质量和保修都是正规的。

网友:
楼主也入了锐龙啦
我两台电脑 一台用ES的APU   ZD3000C5M4MFB_33/30_Y
另一台 2500X

都是单CCX  玩游戏 更有优势

网友C:
看价格,500以上

2600合算

网友(2020-01-20):
引用 网友C:
看价格,500以上

2600合算

APU的优势在于核显,适用于办公上网机或者HTPC,不带核显的U性价比更高,这没有对比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