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电脑音箱Edifier e1100

楼主(2019-08-06):
2009年产,刚好10年。小声播放中突然无声,灯也不亮。测12Ⅴ变压器,好的。板子问题,今天拆看。开始以为TDA7379坏。手摸引脚也无杂音出。必先清胶,后测R5断(胶蚀的),无电压加到静音⑦脚(低电平静音)。换后正常,再战10年不是梦。顺便把⑦脚外电容加大到47uF。最后剪个法王装。

网友A:
这娃的发型不错

网友:
一直用漫步者,1000TC北美版用了十多年了,没坏,去年换了1600TIII。我的开机也有砰声,确实不舒服,我也要动手改进一下。

网友:
桌上那个红色的热水瓶像是有些年代了,记得小时候家里用的就是这种的,现在早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网友:
晒了音箱又晒了个可爱的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娃的发型不错

看到了20年后的我

网友:
有点像洪湖赤卫队里的那个

网友:
铝壳热水瓶(壶)好评,比容易老化碎裂的塑料外壳壶好太多

网友(2020-02-02):
这个不如2.0三分频大落地大低音音箱各单元磁铁大,吸力强那种配,200x2功放机电脑桌两边一边一个落地音箱比这个小不点低音好太多了,三分频音域宽家用三分频非常好,四分频就是发烧级别

网友B(2021-12-21):
怎么拆开啊?能看见的螺丝都拧下来了也没打开

网友C:
和我的音响一样,我的现在开机后,电流声特别大,该怎么处理?

网友:
以为鼠标点进来

楼主:
靠,墓底帖也顶出来了。进来才注意是我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的音响一样,我的现在开机后,电流声特别大,该怎么处理?

不太懂,查查是不是电源滤波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拆开啊?能看见的螺丝都拧下来了也没打开

去年,我都忘了。掰掰,撬撬。总会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墓底帖也顶出来了。进来才注意是我发的。

还有这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