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闲来无事做个6n2推6p14小单端

楼主(2019-08-06):
本人非常喜欢听音乐,也很喜欢动手,没事去朋友家里听了一下他的设备,当时就入迷了。回家以后查了一下资料,这玩意diy没那么麻烦所以说干就干,整出这个机器!

2mm不锈钢板折的机箱

2mm不锈钢板折的机箱

2mm不锈钢板折的机箱

2mm不锈钢板折的机箱

2mm不锈钢板折的机箱

摆位一定要。。你懂得!

摆位

摆位

打孔的钻头,楼下五金店就有 几块钱一个!

打孔的钻头

打孔的钻头

先把电源牛的位置弄好,然后打孔!

电源牛的位置

电源牛的位置

摆上看看哪里不合适在修修!

安上看看位置正不正

安上看看位置正不正

位置还行!

管座打孔

管座摆位

管座摆位

手工打的不齐啊!

管座打孔

管座打孔

小九脚管座

管座

管座

大小刚刚好!

管座

管座

外壳摆位打孔已经完事了,下一步就是布线了!!!

外壳摆位安装完成

外壳摆位安装完成

网友A:
那个变压器有点魔性

楼主:
电源插座

电容架自己做的

套上热熔管

先接上灯丝 6n2独立6.3v  6p14公用一组6.3v

点亮效果

开始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变压器有点魔性

火牛,就这样,多电压输出

网友B:
挺好!感觉6P14声音比6P1高音靓一点,6P1中庸一点,道是石墨屏的6P6P声音非常耐听,不燥,不吵,有滑润之感!

楼主:
调试工作点

经验少害人啊,屏压高了红屏了!

报废了两个6p14不过最后调试好了换了两个管子最后还是成功了。

总结一下,音质听感我个人感觉6p14声音还是非常好的,制作也不是很麻烦。但有一点要说的是如果没有动手能力的还是尽量不要玩这玩意虽然说200来v不算高压,但被它咬一口还是挺难受的。

网友C:
不锈钢壳子不错,那个变压器看着有点密集恐惧症的感觉

网友D:
  三个暖气包啊,不热么?233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变压器有点魔性

胆机的电源牛都是多组电压输出的,接头多点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感觉6P14声音比6P1高音靓一点,6P1中庸一点,道是石墨屏的6P6P声音非常耐听,不燥,不吵,有滑润之感 ...

小管子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6p1和6p14 制作调试简单,而且便宜存世量也多可以随便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个暖气包啊,不热么?23333

非常热,碰上就是个水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锈钢壳子不错,那个变压器看着有点密集恐惧症的感觉

不锈钢不错,但就是太硬。变压器多组电压输出就这样!

网友:
好的输出牛不好找呀

网友:
楼主非搭棚胆机新手,鉴定完毕!

网友E:
电阻用红袍靓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阻用红袍靓好多

红袍绿袍都一样!

网友F:
点赞。。可以提供下图纸吗

网友:
做得不错,虽然废了两只6P14,不过经验是积累起来的。炫一下我的6P3P单端

网友:
好家伙这手工  杠 杠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点赞。。可以提供下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