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创见的板子

楼主(2019-08-06):
不知道好不好,有没有开卡工具,兄弟们给点建议

网友:
2246en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网友:
单贴4CE的板子。。。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多少钱呢?

网友:
还行吧,这东西好像最大只支持4ce颗粒

楼主:
要的自己搜一下,免得广告,有没有人会搞得,有偿帮忙

网友:
看到这速度没有?  4贴128单粒

就是这个板子,方力家颗粒

网友:
板子还可以,单贴最多4CE。记得咸鱼30一片没闪存,有16GB的卖38。最大缺点是U8芯片容易挂。修起来不难,拆掉芯片,手动选择VCCQ连接1.8v或者3.3V。还有个不大不小的问题,4个固定孔有一个不兼容通用外壳,需要改一下。而且固定孔太小,需要扩孔才能装通用外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的自己搜一下,免得广告,有没有人会搞得,有偿帮忙

你想搞什么

网友:
这个板子贴TH58TFTOJFLBAEF的有没有开过的,还是CE数限制,开不了

网友:
以前好像是50一个,带一颗16G镁光颗粒的。板子不错。可以配通用金属外壳,4ce*4。背面ce跳线和电压跳线。

网友A:
这个板烧了u8的话找什么芯片替换呢?好像某宝没得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烧了u8的话找什么芯片替换呢?好像某宝没得买

除了定制的电源芯片,否则代换的一大堆。这个不是问题,而且这种概率并不是很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烧了u8的话找什么芯片替换呢?好像某宝没得买

买不到也不用更换,拆掉芯片,短接两个引脚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定制的电源芯片,否则代换的一大堆。这个不是问题,而且这种概率并不是很高 ...

EP53A7LQI好像是这个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不到也不用更换,拆掉芯片,短接两个引脚就行。

短接哪两个引脚?还有就是怎么判断u8坏没坏,看vccq的电压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短接哪两个引脚?还有就是怎么判断u8坏没坏,看vccq的电压对不对?

U8拆掉,连接C25和R33。图片里红线连接VCCQ1.8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8拆掉,连接C25和R33。图片里红线连接VCCQ1.8V。

你是说红线连个脚连到一起,完了再连到1.8V的地方,这样vccq就是1.8v了?还是说红线的两个脚连了之后vccq就是1.8V了?还有就是判断u8好坏的方法就是量vccq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说红线连个脚连到一起,完了再连到1.8V的地方,这样vccq就是1.8v了?还是说红线的两个脚连了之后vccq ...

红线就是把1.8V和vccq连起来。

U8挂了,主控不工作。
U8正常的时候,VCCQ=1.8V,短接R33两脚,VCCQ=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