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家里的小房间原来没有排闭路电视线,怎么解决

楼主(2019-08-06):
一直有个疑问,家里小房间原来没有排闭路电视线,现在的网路电视和APP的软件看电视,和广电的效果是不能比的,原来房间里排了一条千兆和一条百兆网线,能否有啥办法解决闭路电视线的问题,淘宝看了下只有网络电视线转换网线口的,却没有办法倒过来转,各位有啥建议,看过闭路电视广电的4K,效果真不错,要看球赛

网友A:
现在不都是三网融合,电视信号也走网线了吗

网友:
搜 ul1185 28awg
买这种屏蔽线试试,直径只有2mm粗,方便跑踢脚线,
自己家客厅就是这么弄得,只要进户信号电平正常,可以短距离代替75欧有线电视线,没有影响

网友:
网络电视的清晰度和有线的差的远。直接用网线的4根线接闭路线外屏蔽线,另外四根线接内线,距离不长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
双绞线同轴传输器

网友B:
实际上主要是广电垄断,不然走网线完全可可以达到4K画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主要是广电垄断,不然走网线完全可可以达到4K画质

是啊 要是不垄断节目源和清晰度 有线电视用户肯定大减 一年800多高清收视费 付费节目还另算钱(我这边 )

网友:
试试监控用的光端机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都是三网融合,电视信号也走网线了吗

只有节目单和点播走的是网线,电视直播还是走的同轴电缆

网友:
搞那么复杂效果未必好,不如直接拉条外线吧,看久了就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