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台达工业公司代工,型号ADP-90LD B

楼主(2019-08-06):
DELL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台达工业公司代工,型号ADP-90LD B。主控芯片DAP-025C+DAS001求更多资料!

网友A:
中间功率识别针用的什么芯片,DS2501还是TF292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功率识别针用的什么芯片,DS2501还是TF2929

直插3pin的DS2501,我这块板可以通电,LED指示灯也亮;但就是没有输出!

网友:
灯亮,无输出?

是不带载,还是空载无输出?

戴尔的电源一般有过流,过压保护。

空载也无输出的话,可能是整流电路问题;不是同步整流的话,还是很好搞的。

网友B:
查输出线是不是有断的,然后再测输出整流管和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输出线是不是有断的,然后再测输出整流管和变压器

上面说的这个,用洗板水刷了一下以后就莫名其妙的好了。倒是另外一个烧了保险丝和爆鼓了高压滤波电容!

楼主:
为何被扣分?

网友:
450V 120UF 的鬼子电容,能用到电容鼓包。。。。估计是24小时一直在工作,否则不会这么厉害的。

网友(2020-03-15):
山寨Dell 笔记本电源补件记DA90PM111 ADP-90LD B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2237

网友(2023-08-19):
楼主能看看d3的大功率整流二极管丝印是什么吗,我的是mur460

网友:
洗一下就好, 不是好事,  还会复会,这种故障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