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一个数字小闹钟

楼主(2019-08-06):
拆一个数字小闹钟

外观图

数码之家拆机工具,很好用

接下页:

。。。。。。。。。。。。

楼主:
接上页:

导电橡胶,用酒精清洗后

导电橡胶和液晶屏

由于有时候液晶屏显示字体发淡,用烙铁补焊了一下板子的焊点

恢复原状

拆机完毕。

网友:
三颗电池是并联的?谢谢!

网友:
切成这样的液晶很少见呢

网友:
三节电池,可以改锂电啊

网友:
左上角的那个翻板有什么用

网友:
异形的液晶屏倒是不多见

网友:
这玩意普遍走的不准。不是快就是慢。。。

网友:
用导电橡胶条的,还不错!

网友:
总体看,产品设计和质量还是中规中矩的。

网友(2020-06-24):
中规中矩的做工,质量应该还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