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 元作 』拆全新22W的飞碟吊灯,改LED吸顶灯!

楼主(2019-08-06):
承蒙坛友提醒,与各位朋友们的支持,在这里表示感谢 。
上次拆了飞碟吊灯,打算丢掉,看坛友说改造LED灯,灵机一动 ,拆解并改造。

全新吊灯

拆开内部节能灯构造 。

接线方式压接式 ,很方便。

拆开

拆下来节能灯支架

拆开镇流器。
正常的整流桥构造 ,这种用料好 ,寿命也很长。

拆解全家福 。。。
少了个灯的四框 ? ,哈哈,我要改造了

这个灯罩的铁皮很厚 ,直接上LED散热也很好 。

先定位 和原来的吸顶灯框架结合

先用模版定孔 。。。

原来的吸顶灯孔位 。

定好孔位

在飞碟吊灯上打定位孔 。

定好位就可以和原来的吸顶灯版面结合了

装入LED ,这款是佳典园18Wled照明板和驱动电路 。
驱动电路正好放在原来镇流器位置 ,灯板接口用原来的压接接口 。
这样安装方便多了,。

驱动

这是原来的LED参数标识。

测试亮灯功率 。这款佳典园18W 分段式控制LED灯 ,原来的散热铁皮非常薄 。改造后,这款飞碟灯铁皮厚实多了 。
解决了散热隐患。

大概14W  ,还可以 。

固定好灯板 。

顺便看下功率因数0.69

扣上匀光板 ,和原来的灯支架固定

开灯看看还可以。

看看整体状况,还算漂亮 ,也算废物利用了。

拆解改造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
常州的hed灯几乎没有不虚标功率的,地球人应该都知道。

网友:
原灯不做改动只改光源,确实不错。

网友:
改这种灯建议买飞利浦或者松下的灯板改,光色比这些辣鸡led强几条街

网友:
很认真的改造。。

网友:
这吊灯,有些霸气

网友:
黄尚这大印不错~

网友:
黄尚改得确实不错

网友:
不错,又可以快乐的折腾了。。。。。

网友:
我是买的欧普的灯板,自带磁铁,不用打孔接线粘上就可以用了。  欧普的灯条比较亮。

网友(2024-12-15):
原来的灯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