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路边捡了一块控制卡,不知道资料

楼主(2019-08-06):
不知道大家谁有这卡的资料共享下

网友:
感觉像是LED屏的卡,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还是带时钟的LED屏,看看板子背面有没有型号啥的

网友:
广野GX64B-LED显示屏控制卡 串口+U盘控制卡

网友:
这是捡了个鼠标垫,就准备配一台电脑的节奏嘛

网友:
应该是LED点阵屏的控制卡

网友:
我也觉得是LED点阵屏的控制卡

网友(2019-11-01):
LED显示屏控制卡 我们公司批发这个的。

网友:
百度华柏科技,有惊喜

网友:
应该是LED控制板

网友:
广野LED显示屏控制卡 U盘串口卡VER:5.81
可以通过U盘把显示信息导入到LED显示屏

网友:
这个我也捡到过一块,电池废了重新用纽扣电池接的,然后两块LED屏可以做时钟,总之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