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近二十年前的联想显示器,还有救吗

楼主(2019-08-06):
     一台近二十年前的联想1+1的显示器,屏幕象冻坏了一样,显示还有,其它都还正常,背光开始不均匀,过几分钟就好了,屏幕摸着疙疙瘩瘩,这样还有救吗

网友A:
这不是冻坏了,这是被高温烘烤过,废了。

网友B:
还救来干嘛,一个22寸才300左右

网友C:
丢了算了 还救。。。

网友D:
有救,换显像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救,换显像管。

牛

网友E:
给收垃圾的估计,也就10块钱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冻坏了,这是被高温烘烤过,废了。

除了自身的能量之外,那就是来自于太阳的能量了,莫非真是这样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救来干嘛,一个22寸才300左右

二手的可能还不要吧,但就是想着一套的完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丢了算了 还救。。。

实在不行就只能拆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救,换显像管。

可以,这显像管应该是超薄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收垃圾的估计,也就10块钱了吧!

这边收垃圾的会以四毛一斤来称, 到不了十块,当年啊可是大几千的

网友D:
看到20年前的以为是CRT显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这显像管应该是超薄的吧

看到20年前的以为是CRT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救,换显像管。

一眼看去,分明就是显像管嘛!

网友:
换膜的钱够重新买一个

网友(2020-12-30):
引用 网友D:
看到20年前的以为是CRT显示器

还真是CRT显示器

网友:
什么眼神,铭牌上明明写着液晶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救,换显像管。

行扫描电路有故障,你换显像管有用?

网友:
这既不是冻坏也不是烤坏,这是膜被腐蚀了,化学反应问题,可能是所在环境含有某些化学成分或与屏幕接触的物体起反应了,又或者膜的材料达到衰败的年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