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分享双绞线接头如何“穷讲究”

楼主(2019-08-06):
我今天看了别的朋友分享的网线钳。所以想发帖分享下自己用的工具。总觉得别人的不如自己用的“讲究”。23333
上图:
1.水晶头是广东三堡的纯铜头(要是单位差钱我就买镀金的了,为了稳定不惜花钱233)

网线钳与剥线工具是我台湾省的宝工

这是最终效果图,仔细看水晶头“板牙”有斜面,这个斜面可以更容易的刺穿氧化层。保证电气特性。

用过其它的网线钳,有的是压头压过了,有的是压不出斜面。就这一点点差距使网络的稳定性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网友:
哇。这个观察力,真仔细

网友:
回头看看我压的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A:
斜面?第一次看到这种压线钳,坏了吧?水晶头制作标准肯定是平的,没有这样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斜面?第一次看到这种压线钳,坏了吧?水晶头制作标准肯定是平的,没有这样歪的。 ...

到底是坏了,还是斜面更好?值得探讨,持续关注

网友:
我的钳子也是压平的,没试过斜面的钳.倒是真的买过能压坏头的钳子,能把那个压线的弹片压坏.

网友B:
一般侧压得钳子都会有点斜面    所以高端的钳子是没有测压的 可以自己到网络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侧压得钳子都会有点斜面    所以高端的钳子是没有测压的 可以自己到网络去找找 ...

高级不高级的以实践为准,压平的用手碰碰网线就能出现接触不良的问题。可能你用的网络设备好吧。我这都是TP和华为的设备。

网友C:
我用的都是普通的钳子,设备都是思科dell和华3,没什么问题,不过这钳子真漂亮呀

网友:
还有这种说法吗???个人认为斜面压是有问题的,水晶头的铜片叉头是一样平的,如果斜着压有一边的叉头势必会压的很紧,另一个可能会出现压不紧或者说根本没压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都是普通的钳子,设备都是思科dell和华3,没什么问题,不过这钳子真漂亮呀 ...

不清楚用的什么硬化工艺。阳光下显紫色。我喜欢紫色。

网友D:
我认为网络接头压成斜面是有问题的!因为网线接头的金属片接触网线一边是多尖刺状,平平压入都能接触到铜线,反而是压斜了一边插入过深可能刺断铜线,浅的一边又不一定能接触到!

至于有人说平压的网头动了就接触不良,干了这么多年我还真没接触过,只能说没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网络接头压成斜面是有问题的!因为网线接头的金属片接触网线一边是多尖刺状,平平压入都能接触到铜线 ...

铜线有延展性,你说能刺断。怎么感觉是铜包铁。铝线或者铁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斜面?第一次看到这种压线钳,坏了吧?水晶头制作标准肯定是平的,没有这样歪的。 ...

我以前做的水晶头一直是平的,不知道还有斜面的

网友:
还要压出斜面?那为啥设计水晶头的时候不设计成斜的呢?

网友:
如果水晶头和网线都没有问题(质量过关),个人觉得有没有斜面都正常。我压的就是平的,一直都妥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铜线有延展性,你说能刺断。怎么感觉是铜包铁。铝线或者铁丝?

铁丝不一定能压断,铜、铝这么软,为什么不能刺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铁丝不一定能压断,铜、铝这么软,为什么不能刺断?

对对对,可以的,可以的。

网友E:
第一,这样子的斜,跟8针接触只有一丁点,斜向另外一头接触面积才有可能大一些
第二,那个三爪就是要刺破铜线,看清楚,是刺破,不是刺断,刺断的只能说网线质量不过关
第三,有可能你的钳已经有磨损,才使得压线牙受力不均,那8个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叫,就叫压线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这样子的斜,跟8针接触只有一丁点,斜向另外一头接触面积才有可能大一些
第二,那个三爪就是要刺破铜 ...

网线电流很小,点接触可以刺穿氧化膜。啥接触也不如焊接的接触好。如果环境恶劣。我会在网线母头里灌油脂。
以上经验来自修电脑时,内存“铜”手指氧化,导致数据错误。进而长期斗争的结果。光是用橡皮坚持不了一年,我选择灌油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