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扩容真的安全吗?

楼主(2019-08-06):
从维修技术层面上来说,手机扩容是安全的,不会对手机造成其它影响。
但是有人会问,为什么有的手机扩容后会出现其它问题?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手机扩容前有重摔过;2.硬盘芯片本身的问题;3.维修师傅的手工技术经验还不到家。
手机还能不能扩容,在这里给一点建议:1.手机曾经有重摔过的,哪怕所有功能使用都正常也不要扩容;2.扩容对维修师傅的手工技术要求很高,如果没有多年的专业主板维修经验,最好不要找这样的师傅扩容。

网友A:
能修手机的师傅水平一般都不算差的,不过现在的手机真没必要扩容了,容量一般也够大了,有钱扩容还不如买个网盘VIP同步下文件就好了,更安全,放在手机硬盘里才更不安全

网友:
芯片来源问题:拆机的芯片或者有坏块的芯片容易出问题。

网友B:
-90 M币,怎么做到的?还能赊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90 M币,怎么做到的?还能赊账??

新手开通账号,默认是-500M,慢慢到0,再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 M币,怎么做到的?还能赊账??

你的币怎么这么多啊

网友D:
从系统层面上讲,系统激活时加一步验证ROM大小,就废了

网友E:
我觉得给手机扩容的费用也够呛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给手机扩容的费用也够呛了吧?

几百块钱而已,就看手机的主人舍不舍得了

网友F:
y2b有的外国小伙子来华强北,第一步是完全外行自己组装了一部苹果手机(从一步步买配件到学焊原件),后来又组装了一部安卓手机。

也做过扩容(不是组装的时候弄的),NB啊。

网友(2020-03-01):
引用 网友F:
y2b有的外国小伙子来华强北,第一步是完全外行自己组装了一部苹果手机(从一步步买配件到学焊原件),后来 ...

这个发在视频网站则会给很多钱

网友:
6sp扩容到256g一年了,正常使用,这个和芯片关系挺大的。
我扩容第一天拿回来,导入备份,挂了,无法开机,然后去扩容哪里重新换了一块芯片,用到现在正常升级,也摔过几次,完全没事,也许是运气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开通账号,默认是-500M,慢慢到0,再正

你不说,我还真没注意过~

网友:
我有个扩了的6p  一直备用机, 很好

网友:
我感觉能不换最好不换,如果非要换就别做主力机了,留着备用吧。
第一: 原厂的底盘数据和一些隐藏的数据无法保证能全部识别并转移到新盘片,现在能做到的就是读取一些ID串号
第二:跟换的盘片质量好坏,焊接要求等...iPhone x以上的都是多层主板人工焊接肯定没有机器好,除非坏了没办法才拆了修要不就是定时炸弹指不定什么时候出点小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系统层面上讲,系统激活时加一步验证ROM大小,就废了

那要是同一系列的手机更换的话是不是没事啦,从高配版的手机上拆下的芯片换到低配的手机上这样

网友(2020-03-31):
非常安全,不要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修手机的师傅水平一般都不算差的,不过现在的手机真没必要扩容了,容量一般也够大了,有钱扩容还不如买个 ...

网盘就算了,说安全还真不如硬盘安全,不定哪天就清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