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胜20000充电宝

楼主(2019-08-06):
碎了三个  还可以补救吗      大神帮忙看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碎的吧?

嗯 螺丝刀怼过头了   还能修吗

楼主:
这3个可以买到吗   自己可以替换吗

网友:
封装比较小,要是能找到一样的板子把元件参数测量出来换上就行,大概是两个电阻一个电容

网友:
除非你找到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子,或者芯片上有字,找到芯片的原理图来分析这个外围元件是什么 东西。

网友:
查出芯片原理图,看看是电容还是电阻

网友(2020-07-17):
这种无法修理的,还是买新充电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