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千万不要忘记给风枪套上风咀

楼主(2019-08-06):
我周末给主板bios加nvme模块,结果刷的时候选择更新BIOS+ME,果不其然挂了无法启动

spi flash是wson8封装,烙铁弄不下来,于是用风枪吹,不但没吹下来还把旁边的sata口吹坏两个,最后飞线刷bios然后废了老大劲把坏掉的sata口弄下来,sata数据脚太特么小了,几个孔堵住了不知道怎么通

居然有人认为我没有做隔热,我就差放钢尺隔开了。

明白了,我长时间玩U盘SSD习惯了不套风咀吹,忘了加风咀直接吹的

网友A:
这是手残党系列? 用针通 那种小号缝衣针就行 小号的啊 主板用的都是高温锡 要加助焊剂和铝胶带聚酰亚胺胶带护周围(其实老手很多都不用)后 风枪吹 或用烙铁换锡后焊下来 但也不至于因为高温锡拆不下来 楼主手工欠练啊 有时间多练练吧 主板没鼓算是万幸了

网友B:
楼主肯动手值得赞赏,可以买点金手指胶带,耐高温保护用。

网友:
手残党就不要一上来搞这么复杂的了,先多练练手吧,总有个过程的

网友:
给焊点加低熔点的有铅焊锡,气泵式热风枪,小风嘴,大风档,主板背面吹,等锡化了后,风嘴直接顶在主板上,用强大的风力把锡吹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手残党系列? 用针通 那种小号缝衣针就行 小号的啊 主板用的都是高温锡 要加助焊剂和铝胶带聚酰亚胺胶 ...

居然有人认为我没做保护?我用美纹纸四周都贴几层,spi紧贴着sata口
我想了想,可能是一直玩U盘习惯了不套风咀,直接大喇叭口对着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居然有人认为我没做保护?我用美纹纸四周都贴几层,spi紧贴着sata口
我想了想,可能是一直玩U盘习惯了不 ...

我之前的回复只是说了常规做法 我什么时候说你没做保护了 风咀是为了让风更集中 并且容易控制 但对比较大面积的芯片还是不用的效果反而更好(其实是我没有更合适的大号风咀)

美纹纸? 我没用过 我一般用铝胶带 没错就是粘锅用的铝胶带 受热爱掉胶的那个 目前还没有出现被贴住的塑料件化掉变形的情况 不过有的时候也挺烦 那玩意散热不亚于手机主板的屏蔽罩 有时候会吸走目标芯片的热量 就很烦 受热严重点 掉胶 搞得塑料排线座黏糊糊的需要清洗 就很烦。。。。。。

网友C:
美纹纸居然这样用啊,来来来 茶泡起 我们聊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的回复只是说了常规做法 我什么时候说你没做保护了 风咀是为了让风更集中 并且容易控制 但对比较大 ...

我也有铝胶带,那个东西不太好撕,特别是贴在犄角旮旯的地方,容易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美纹纸居然这样用啊,来来来 茶泡起 我们聊聊

没这么用过?我美纹纸全拿来当高温胶带了,就是温度太高容易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这么用过?我美纹纸全拿来当高温胶带了,就是温度太高容易糊

不是没这么用过 是根本没用过 我就厚的铝胶带 和聚酰亚胺胶带两种 聚酰亚胺 我用在别的地方比如固定一些排线 封住PCB一些有可能与其他金属短路的地方

网友:
多学习,看看修手机的视频,就能有长进。

网友:
风嘴还是要用的,还可以用高温胶带或者铝箔保护一下旁边的电路,

网友D:
那个8腿的spi bios完全可以用烙铁搞下来,我搞过多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肯动手值得赞赏,可以买点金手指胶带,耐高温保护用。

正解 +1

网友:
这时候,你需要一把高频焊台
另:烙铁堆锡,热风枪辅助加热也行

网友:
这种芯片选电烙铁功率大一点的,堆锡秒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8腿的spi bios完全可以用烙铁搞下来,我搞过多次了

wson8封装,而且板子设计的比较密集,不好堆锡,比sop8用烙铁难多了

网友:
你缺少一个预热台,这种多层电脑主板散热很快的。小枪搞不动,大枪会导致主板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