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前辈如何测量等离子屏幕的好坏

楼主(2019-08-06):
         一台长虹的3DTV50738B等离子电视,有时候能正常看,有时候开机闪一下屏就电源保护,保护后必须断电后才能二次开机,买了电源板代换依然如故,排除法测试拔下Y板后保护消失能听见开机音,于是买了Y板代换,结果上去就把缓冲板炸了两芯片,懵比了,以为买的Y板有问题,又购买了Y板和缓冲板,上去还是炸,炸了四个芯片分别在不同的地方,这下真懵了,后来搜索资料发现这机有欧虹和三星两种屏,这两种屏的逻辑板不同缓冲板也不同,观察我买到的两块Y板,板号比我的Y板多了一个N1,我买的两块板子电路一模一样,但是我的板子其中有部分电路用的原件不同,六个光耦型号不同,有两只大功率的管子型号不同,关键的是链接缓冲的一个芯片型号不同我的板子是8655B,买的是M7510,这俩片子查不到有效资料,仅查到M7510似乎是个调制解调器,现在陷入困局,烧缓冲板Y板和屏都有可能,屏的话以前不保护还能正常用,仔细观察了也没有黑点,现在想咨询下各位前辈,有没有可能我买的板子和我原机的板子无法通用?然后如何测量等离子屏的好坏?

楼主:
又查到8655B似乎是个数字隔离器,现在白度还不如淘宝,白度屁都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查到8655B似乎是个数字隔离器,现在白度还不如淘宝,白度屁都没找到

百度现在烂的很,只管买药

网友:
问题在y板上,查修吧

网友A:
要不再买块跟原来一模一样的Y板回来试试,缓冲板也要一模一样,或者先买块一模一样的缓冲板,然后用你原来的Y板试,看看烧不烧,确定不烧再去买Y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再买块跟原来一模一样的Y板回来试试,缓冲板也要一模一样,或者先买块一模一样的缓冲板,然后用你原来 ...

已经另购了,这次Y板缓冲板逻辑板一起换,在不行就没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再买块跟原来一模一样的Y板回来试试,缓冲板也要一模一样,或者先买块一模一样的缓冲板,然后用你原来 ...

等离子维修案例太少,搞的我也是怕了,本来觉得很简单的问题,没想到这么复杂

网友B:
等离子电视全称是PlasmaDisplayPanel,中文叫等离子电视,它是在两张超薄的玻璃板之间注入混合气体,并施加电压利用荧光粉发光成像的设备。与CRT显像管显示器相比,具有分辨率高,屏幕大,超薄,色彩丰富、鲜艳的特点。与LCD相比,具有亮度高,对比度高,可视角度大,颜色鲜艳和接口丰富等特点。

  等离子体显示器技术按其工作方式可分为电极与气体直接接触的直流型PDP和电极上覆盖介质层的交流型PDP两大类。研究开发的彩色PDP的类型主要有三种:单基板式(又称表面放电式)交流PDP、双式(又称对向放电式)交流PDP和脉冲存储直流PDP。

(只能告诉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离子电视全称是PlasmaDisplayPanel,中文叫等离子电视,它是在两张超薄的玻璃板之间注入混合气体,并施加 ...

图片是啥?都没显示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离子维修案例太少,搞的我也是怕了,本来觉得很简单的问题,没想到这么复杂 ...

因为板子都是配套的,你自己都说了有两种屏,那么买板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最好买跟原来一模一样的,要不然你没法确定板子是不是适合你的屏

楼主:
求助有经验的前辈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
哎,悬赏都没人理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