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 ] Zen 2处理器内存超频小教程,不只是改内存频率这么简单

楼主(2019-08-06):
原文链接:https://www.expreview.com/69826.html

在第三代锐龙处理器的首发评测时我们介绍过Zen 2架构的内存控制器,新的内存控制器引入了IF总线与内存的分频机制,以DDR4-3733为分界线,在这个频率之前内存/IF总线是以1:1对应的,超过这个频率之后就会自动切换到内存/IF总线2:1分频,好处就是内存频率不会再收IF总线所限制,你会获得更高的内存带宽,但是采用2:1分频会导致内存延时大幅增加。

近日在AMD平台上测试内存时我对Zen 2处理器的内存控制器有了新的认识,虽然AMD说分频节点是3733MHz,然而这个可能是视主板BIOS而定的,比如我试用的ROG Crosshair VIII Hero主板的分频节点其实是3600MHz,手动把内存频率改到3733MHz的话就会变成2:1分频,内存延迟大幅提升。

注意北桥频率

那么玩家是否只能看这分频没办法呢?并不是,其实这个分频节点是可以手动调节的,准确来讲你可以在BIOS里面手动设置IF总线的速度,让它和内存频率保持一致。

简单来说你就是要超IF总线的频率,原来Auto设置的上限是1800MHz,等效内存数据频率就是3600MHz,如果想把内存频率提升到3733MHz的话就得把这个频率超至1866MHz,要改IF总线频率的话其实就是BIOS内的FCLK频率这个选项,这个选项最大值其实是3000MHz,然而实际上能达到1900MHz的话就说明CPU内部I/O芯片体质相当不错了,大多情况下应该都能到1866MHz的。

超了FCLK频率之后你可能还得加一下电压,CPU SOC电压可能要适当加一些,另一个要加的电压就是VDDG,这个电压对FCLK频率超频相当有用,还有一个VDDP电压也是有点用的,不稳定的话可以适当加一些,至于这些电压要加多少这个就得你们自己摸索了。

成功达成3733MHz 1:1分频

我们手头上这个Ryzen 9 3900X能把FCLK频率超至1900MHz并且开机跑个测试,可以看到内存频率3800MHz在1:1分频的话即使CL大一些内存延迟也远低于2:1分频时,然而超级不稳定,无论怎样上调内存时序并且给SOC加压也稳定不了,最终还是放弃了3800MHz 1:1分频这个尝试,如果你们手头上的Zen 2处理器体质良好的话可以尝试一下,但记得别硬来。

网友:
超频的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