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腾达(Tenda)AC8新款 千兆螃蟹机拆机

楼主(2019-08-06):
腾达(Tenda)AC8新款 千兆螃蟹机拆机
外壳卡扣的,做工简单就那样

网友A:
散热差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差点意思。

螃蟹不怎么热,这个够了,就是集成内存的不好玩

网友:
一锅大闸蟹,还集成内存,不过螃蟹也没啥折腾的,凑合用用吧

网友:
好像做工还可以,还有ipv6

网友:
比tp做工好吧

网友(2019-11-20):
那同价位TP 水星 迅捷 千兆版 联发科吧我觉得好一点点,背面大块散热片, 5G线还是可拆卸那种,电路板也大一些水星D12G拆机看 2.4G天线带小芯片, 腾达这款没有

网友:
螃蟹的还是比较稳定吧,不过折腾性不高

网友:
有个AC9电信版,博通低配,不知道有大神建议什么系统可以刷刷

网友:
比tp三剑客要强

网友:
RTL8197FS?  8+64   ?

网友:
建议上12V供电,,,稳定性可能会好一丢丢

网友:
连设计好的PA都省掉了,辣鸡

网友:
肯定是了,tp用一个怕一个

网友B(2022-03-20):
请问楼主有这款的刷机编程固件吗,如果有请麻烦发610814560@qq.com,谢谢啦

网友C(2022-12-09):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有这款的刷机编程固件吗,如果有请麻烦发610814560@qq.com,谢谢啦

你好!这款AC8的闪存25Q16数据有吗?我的现在只亮绿灯,无网络了!QQ丶416068909

网友:
腾达以前一直用博通,还不错,后来换螃蟹了,虽然没有以前好用了,但还是比同价位三剑客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款AC8的闪存25Q16数据有吗?我的现在只亮绿灯,无网络了!QQ丶416068909 ...

我有一个,但是拆了读不出来,不知道咋回事,读取就是错误

网友:
这种的能用就好,不要要求太高了

网友:
这么多年了,腾达的产品还是一贯的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