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2.6V手钻充电器改造遇到问题,求助!!!

楼主(2019-08-06):
这个充电器是朋友的,他的手钻不知道被谁拿走了,剩了个充电器我给拿回来了.手钻也是没买几天.还很新!!

本来打算改下给我手钻垃圾戈麦斯手钻充电,可是拿回来一量无输出,绿灯一直闪.B+ B-电压0V.量B+和T极电压5V,T极是正极.T极和B-也是5V,T极也是正极.
低压部分有一个75L05,258运放,4435mos和一个没有型号的芯片,应该是个单片机...
如何改才能让充电器有输出???研究了半天电路也没研究明白.关键还是太菜!!

求助大家了!!

正面图

78L05和LED灯

不知名的芯片

358比较器,只知道用了一路运放,有光耦

4435MOS,左上角是一个1AM的贴片三极管

这两根线是我加的,想改成直冲,无奈无输出电压!!失败

感谢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大概是要先接上电池之后才有输出,可以量一下次级大电容上的电压确认。

网友A:
充电器是不是三极的?
试试中间极对地接个2-15k电阻看b+b-有没电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是不是三极的?
试试中间极对地接个2-15k电阻看b+b-有没电压输出。

中间脚对地接一个10K电阻,有电压了,也可以正常转灯!!试了5K的电阻,充电器直接红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脚对地接一个10K电阻,有电压了,也可以正常转灯!!试了5K的电阻,充电器直接红灯... ...

哪脚是检测电池温度的,一般热敏电阻贴电池安装,电池太热就停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