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车机改功放,烧黑了,还能救吗

楼主(2019-08-06):
本来想车机改功放,准备好了,上图,还能救吗,不

工具

防护一下

还拆不下,加大温度和风力

还有一个脚拆不下

成这样了

电路板还能救吗,不敢换了

网友:
用吸锡电烙铁

网友A:
流弊,不用助焊剂就这么高温下生拽啊

网友B:
如果没鼓起来 应该是没啥大碍 微鼓也算鼓包了 鼓包造成的过孔断线 板层断线要么有图纸等资料可以飞线 要么废掉 有时微鼓并不会断 但保险起见最好飞线

网友:
吸锡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弊,不用助焊剂就这么高温下生拽啊

是上松香先吗,一烤就没了,倒是可以加多点焊锡连起来再烤,没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鼓起来 应该是没啥大碍 微鼓也算鼓包了 鼓包造成的过孔断线 板层断线要么有图纸等资料可以飞线 要么 ...

出黑油了,怕那里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上松香先吗,一烤就没了,倒是可以加多点焊锡连起来再烤,没学过

这种不要用块状 松香 (看痕迹像是块状松香短时间直接烤焦掉的黑渍)的焊油 比如BGA焊油  也可以刷固体焊膏
烙铁先加锡 换锡也能达到目的 孔的话恐怕要用通针或缝衣针通了
吹走是正常的 如何控制风让变成流体的焊剂 再回来 也是风枪基本使用技巧之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黑油了,怕那里短路

那不是松香烤焦的痕迹?

网友:
应该先用烙铁上低温焊锡,然后就好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出黑油了,怕那里短路

我没见过PCB能出黑油的 按理说PCB本身也没啥东西能出黑油啊 过孔出锡珠倒是遇到过不少 也没啥大碍

板子没变形 鼓包 基本不会断线 看这个受热程度应该不会出现PCB碳化的损坏 但也有万一比如专盯着一小块地方长时间猛吹 内部碳化会比表面上看起来严重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见过PCB能出黑油的 按理说PCB本身也没啥东西能出黑油啊 过孔出锡珠倒是遇到过不少 也没啥大碍

板子 ...

早年搞的车机,还有两台,不知还要不要再做个老鼠

网友C:
帮主,割了吧,全烧焦了
脆了点,总比没有好

网友:
车机改功放,我是直接在电路板上改的,拆功放芯片麻烦。

网友:
原来也拆过车机,那个焊锡的温度就是高,最后都放弃了!

网友:
取下的功放IC还要留着?若不需保留就直接剪脚,再将残留的脚逐个烫下即可。

网友:
我一般用不锈钢空心针,有时用堆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流弊,不用助焊剂就这么高温下生拽啊

他不会  刷点助焊剂  随便 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帮主,割了吧,全烧焦了
脆了点,总比没有好

大话西游的梗,新版小鲜肉演的不堪入目

网友:
飞线还是可以用的,没有太大的伤害,下次拆这种玩意的时候直接加锡,一直加到各引脚连到一起,集成块一下就拿下来了且不伤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