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交作业】帮坛友把掉盘的2246en固态U盘改普通U盘

楼主(2019-08-06):
坛友的需求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561&extra=page%3D1

2246en固态U盘,出现掉盘等其它不稳定现象,影响使用,坛友想换成稳定方案。

昨天收到坛友发来的U盘

红色+银色的CNC切割的金属外壳,再加磁吸帽,还是挺高大上的。

插电脑不识别,系统检测不到新硬件,但盘体有发热。
等想着拆开的时候,发现手头没工具。这款外壳用的是T3的六角螺丝,手头正好没有。

今天找一手机店,帮忙拆开螺丝。

2246en主控和两片闪存颗粒贴了导热贴。

尝试短接连电脑

正常识别,也能听到系统检测到新硬件的声音。

量产软件顺利识别,然后尝试重新开卡。

开卡顺利,随便跑个分。

可能是开卡设置的问题,也可能是笔记本用的电池,没插外接电源,速度没跑起来。

不过这货是真的热,裸板跑分,就两三分钟的时间,主控烫的不敢摸。

经过和坛友沟通,坛友还是想要一个速度快一些,最主要的是能稳定使用的U盘,最终敲定了903的方案。

晚上下班回家开始动手
刮掉散热硅胶,露出颗粒真容。
双贴NW435,组成64G SLC优盘。

拆颗粒,然后烙铁拖平,清洗。
手里有现成的903新板子带锡珠,直接吹上。

识别正确。

量产顺利。

坏块数:

跑分:

读193写200整,正常水平。

晚上跑圈,没问题明天发坛友。

总结:
   2246en的固态U盘确实高大上,但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这么高的性能,而且发热问题解决不好,带来的反而是麻烦。其实我们大部分的需求,普通U盘就可以搞定了。

2019.8.7 10:00更新

昨天晚上裸板跑了一圈。说实话,这货也是挺热的,后面热了之后,速度有下降。

为辅助散热,贴2片导热贴。

装上外壳。

刚刚又验证了一下,由于是冷盘上机,速度较昨天有提升。

完工,交还坛友!

网友A:
他联系我说想要带4k的主控,我说slc要带4k只有2.0,最后选了4k最垃圾的903?

网友B:
原盘若重新开卡后正常则可能是固件问题或闪存擦写寿命已到,若故障依旧则可能是板子虚焊或者某原件不良。

至于跑圈测试,只要是正片一般是不会出坏块的,写入后接着校验大体看看就好,是测不出擦写寿命即将耗尽的闪存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写满测试文件放一周左右在校验或者自己diy个高温测试箱。(PE擦写耗尽不代表开始出现坏块,只是表示数据的长期保存将变得不可靠,简单说就是漏电加快,存入的数据过段时间会出错)

网友C:
做SSD都掉盘,估计改U盘也好不到多少,闪存剩余寿命是个很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SSD都掉盘,估计改U盘也好不到多少,闪存剩余寿命是个很大的问题

这是SLC的颗粒,应该不用太担心寿命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原盘若重新开卡后正常则可能是固件问题或闪存擦写寿命已到,若故障依旧则可能是板子虚焊或者某原件不良。

...

这玩意儿跑圈秒秒钟100度还是在贴了导热贴+外壳的情况下,

闪存基本都是85度耐热(除了-15~+105度的宽温颗粒,但那种颗粒没有使用价值 容量太小),超了85度高了就等死

你说这玩意儿死不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儿跑圈秒秒钟100度还是在贴了导热贴+外壳的情况下,

闪存基本都是85度耐热(除了-15~+105度的宽温 ...

那这么说3350上的UFS死得更快?

网友F:
恭喜翻车!
之前我在老站都报告了惨痛的经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16721
可是没有人重视,反而怀疑这哪的,卖家也跑过来搅混水。而且我的贴子下面当时也有跟我同经历的人,同样没有引起重视,淹没在质疑的声音中!
这种小型化板确实有问题,无论是散热方面还是信号完整性方面。当时有时候不是致命问题,有的FLASH,有的人可以,但就是有一些反面案例,但就是引不起注意,结果屎盆子扣到自己头上才发现,这概率其实不小,而且很惨痛。

网友:
之前我也有32G SLC,疯狂裸跑10圈,怎么我的不掉?后来容量不大,卖了。现在是ngff加盒子,我试过最高105度,没什么事,反正我的一次没掉。IS903跑圈发热也会掉,但是平时正常使用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联系我说想要带4k的主控,我说slc要带4k只有2.0,最后选了4k最垃圾的903?

坛友考虑上2246xt,我给坛友分析了一下他的需求:考电影或音乐在电视或电脑或车上播放,或者来回倒数据,4K没那么重要,最后选择了903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考虑上2246xt,我给坛友分析了一下他的需求:考电影或音乐在电视或电脑或车上播放,或者来回倒数据, ...

长时间插车机电视用发热小的主控啊,3257才是最好的,或者用3267,903我觉得要哭

网友:
刚看到这个帖子,是我委托帮忙的。非常感谢“陪你看流星”和“fanallen”两位大神坛友!我第一次购买自制优盘,很多问题不是很明白,两位坛友的耐心解答让我大概明白了一些关于优盘的知识(不是他们讲的不清楚,而是我确实不很懂)。fanallen收到优盘后,和我沟通好几次,根据我使用优盘的方式,帮我选定主控帮忙制作,非常感谢,希望有机会也能帮到各位坛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联系我说想要带4k的主控,我说slc要带4k只有2.0,最后选了4k最垃圾的903?

根据我日常的需求,4k好像用不上。开始不懂啊,让大神费心了,感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恭喜翻车!
之前我在老站都报告了惨痛的经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16721
可是没 ...

我看了一下你的帖子,好像和我遇到的情况高度一致!我刚注册数码之家才几天,要看到就好啦。不过我买的时候,卖家也挺实在的,是他自己搞着玩的,64g slc  2246en  cnc 外壳,总共收了我200元,根本不赚我什么钱,这种情况应该也不是他能提前估计到的,也不希望发生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看了一下你的帖子,好像和我遇到的情况高度一致!我刚注册数码之家才几天,要看到就好啦。不过我买的时 ...

楼主和你,以及卖家都是好人一枚。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和你,以及卖家都是好人一枚。

哈哈,大家互相认可就行,不要遇到翻车事故就好。

网友:
回复一下,换好主控的U盘已经收到了,非常完美!

网友:
技术贴大神。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这么说3350上的UFS死得更快?

不跑圈没事,跑圈95度左右,多跑几圈就GG了,无奈也说了发热大没事别跑圈,UFS不会有坏块,跑了也没什么用

网友:
2246根本就不适合做成小优盘,然鹅奸商搅混水太多了小白也不懂